[STM32F1] 用STM32F103C8T6画的原理图,对于PC13,14,15没有用到悬空可以吗?

楼主(2017-01-05):
这里没有用到Vbat接了VDD

Vbat接VDD

Vbat接VDD

网友A:
可以悬空

网友:
平时使用单片机,好多引脚不也没用,都是悬空的。

网友B:
yes of考斯

网友C:
不做微功耗应用的话可以悬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做微功耗应用的话可以悬空

做也可以。必要的时候可以从内部处理。

网友E:
可以,如果楼主不放心,可以从内部设成上拉或下拉

网友F:
可以悬空;拉高/拉低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