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 使用LDO用法讨论

楼主(2017-01-05):
大家好,24V转5V,使用LDO的话,19V的压降,功耗会特别大。(这里不讨论不推荐使用LDO的问题)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不知道这种电路是否实用,有什么弊端,不吝赐教。
如图所示,使用稳压二极管进行降压,降成8V,再输入到LDO输入端。LDO输出5V,负载电流最大大约2A左右。这么大的负载电流对稳压二极管是否造成影响?

网友A:
既然LZ说了不考虑LDO合不合适,那就姑且不论,
2A电流,考虑过电阻和稳压管的功耗吗?
稳压管和LDO并联,要知道LDO输出端负载没那么大的时候,这么大的电流稳压管要全吃掉

网友B:
楼主确定稳压管可以带的起来吗?

楼主:
由于PCB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降压或者开关IC,而后端LDO又不能不用,该如何降压?

由于PCB空间限制,所以无法使用LDO。

网友C:
如楼主所说,一定要用LDO来实现,则在LDO前再加一级串联稳压(稳压IC或分立件均可),输出约15V左右,再给到LDO作输入,这样,将原由一个LDO承受的功率转由二级承担,但如果5V负载最大电流为2A时,则每级承担的功率将达到:2A*(24-5)V=38W, 每级承提功率仍有19W,这个功率完全用来发热,需要多大的散热片才能实现?

网友C:
如果那么大的功率消耗,你的PCB更是无法装下去了,所以只能用DC-DC方案了,反而PCB的面积可以更小一些,否则无解

楼主:
有推荐的dc的方案

网友C:
太多了,如从成本考虑国内的大把,如不敏感,建议到TI的官网上去直接进行电源设计,输入参数即可

网友D:
TPS54340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外围电路少的,pcb板卡空间有限,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PCB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降压或者开关IC,而后端LDO又不能不用,该如何降压? ...

这样说来很显然LZ不知道LDO的功耗以及为此所付出的成本,体积代价

网友E:
ldo舒服了 稳压管要气死了

网友F:
楼主既然说了受空间限制,2A的稳压管不知道要多大,本人没见过

网友G:
空间有限如果只是PCB面积有限,可以往高度上发展。做块小板立在你现在的PCB上。事实上有TO220大小,封装好了的DC/DC卖。

网友H:
用个7805带散热片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邵瑞,电流有2A,7805不能用。
19V×2A,38瓦啊,这得用多大的散热器啊。。。。。。

网友H:
用个可以装散热器的1085。。。。。TO220的,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由于PCB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降压或者开关IC,而后端LDO又不能不用,该如何降压? ...

如果是空间限制DCDC不能用。。。。。。那你的方案已经失败了。
因为线性方案体积需求要比DCDC大很多倍。

正解 ;D

网友I:
仙童也是有的,也可以到仙童的官网去看看,不过现在人家是安森美了,呵呵!

网友J:
再怎么空间限制也不致于这么设计(都称不上了)!!!!!这么玩简直找死
再说看你用两个电解电容,空间应该是够的样子啊,根本不像不够啊

网友K:
2A电流,则电阻要承受的功率就要达到P=UI=16*2=32W,你认为可行吗

网友L:
只能说句:设计失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2A电流,则电阻要承受的功率就要达到P=UI=16*2=32W,你认为可行吗

这是理论最少的,实际上比这还会多些。。。可以煎**蛋了

网友N:
建议用DCDC否则成本奇高,而且体积大不稳定!

网友O:
32w被动散热器,我看把CPU散热器拆掉风扇就行

网友P:
xl1509-5.0

网友Q:
就一句话:LDO就适合电流小的应用,电流大就不要用线性降压!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dc的方案

用一个LM2596-5
外围一个电感稍大点...其他都不大...占用空间小..稳定!

网友:
我想问是因为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还是因为成本限制!?我觉得就你现在2颗电解电容加一个三端稳压器,比dcdc大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既然LZ说了不考虑LDO合不合适,那就姑且不论,
2A电流,考虑过电阻和稳压管的功耗吗?
稳压管和LDO并联,要 ...

不是说LDO的输入输出电流相差不多么?负载小的时候,输出电流没那么大吧??并联的话稳压管的电流也应该与24V前端的电阻有关吧?应该考虑负载大的时候,输出2A,这样稳压管这边的电流也是被LDO吸走了吧?此时承受功率最大的是这个前端的R电阻么????我哪里理解的有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不是说LDO的输入输出电流相差不多么?负载小的时候,输出电流没那么大吧??并联的话稳压管的电流也应该 ...

1,稳压管和LDO支路并联关系,然后与电阻串联
2,LDO串联稳压,输入输出电流约等于,是对的
3,要满足最大负载电流输出,(Uin-Uz)/R 必定大于最大负载电流且几乎是定值,这里我们姑且忽略所有其他因素,仅仅按满足最大负载电流来计算。
4,那么你告诉我,当负载变轻,输出电流减小时,(Uin-Uz)/R这个电流会怎么分配?极限LDO空载时,这个电流是不是全部被稳压管吃掉?
5,我说的是有没有考虑电阻和稳压管的功耗,没有说谁的功耗大点谁的功耗小点。之所以重点提稳压管是因为大功率电阻好找,几十瓦几百瓦的电阻好买,几十瓦的稳压管我确实没有见过,所以重点提了稳压管。
6,LDO没有提是因为,LZ说了不让大家讨论LDO合不合适

不知道解释清楚没

支持,有理有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不是说LDO的输入输出电流相差不多么?负载小的时候,输出电流没那么大吧??并联的话稳压管的电流也应该 ...

更容易的理解方式,
把稳压管两端看做恒压源的输出端口,恒压源要满足输出阻抗无穷小,至少远小于负载

网友T:
用DC-DC空间应该比这个小,你去金升阳那里找找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更容易的理解方式,
把稳压管两端看做恒压源的输出端口,恒压源要满足输出阻抗无穷小,至少远小于负载 ...

这个对我来说,貌似更难理解,上面更好理解些~

网友S:
引用 网友A:
1,稳压管和LDO支路并联关系,然后与电阻串联
2,LDO串联稳压,输入输出电流约等于,是对的
3,要满足最 ...

谢谢您详细的解释!
1.对于您说的“当负载变轻,输出电流减小时,(Uin-Uz)/R这个电流会怎么分配?”这个问题,当LDO的负载变小,那么同时(Uin-Uz)/R的电流也会减小(24V也是一个电源嘛,LDO是它的大负载,负载减小,24V输出自然也会减小吧)
2.我认为稳压管(若果说错请指正)和LDO同时作为24V的负载,稳压管负载是很小很小的,当LDO的输出负载变小时,但是相对于稳压管来说还是一个大很多的负载,此时稳压管的电流变化不会很多吧?所以并非是2A的电流剩下的被稳压管吸收了

网友V:
加个水冷就解决的问题有这么难吗

网友W:
要用水冷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
1,稳压管和LDO支路并联关系,然后与电阻串联
2,LDO串联稳压,输入输出电流约等于,是对的
3,要满足最 ...

这里是不是需要考虑R的值?由于LDO的特性,输入与输出对等,这样2A的最大输出,那么R上的分压为16V,那么R值应该8欧姆左右,这时候当LDO空载,除去LDO的静态功电流(功耗),那么,此时的电路就等于24V电源,串联8欧姆电阻,再并联稳压管和空载LDO,所以。。。此时。。。电路的大小与去向???你说的“(Uin-Uz)/R 必定大于最大负载电流且几乎是定值”是在这里吧。。。。所以这个方案是不合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S:
谢谢您详细的解释!
1.对于您说的“当负载变轻,输出电流减小时,(Uin-Uz)/R这个电流会怎么分配?”这 ...

模电在看看吧,除非电源是个恒流源且有一定内阻,话说电源是恒流源了,这个稳压管和电阻就没存在的意义,如果如果不是恒流源,这个稳压管也没存在的意义,无非就是电阻分功率,需要多大功率可以自己算一下,不会比DC-DC好处理

网友X:
你喜欢摸着石头不过河!牛!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谢谢您详细的解释!
1.对于您说的“当负载变轻,输出电流减小时,(Uin-Uz)/R这个电流会怎么分配?”这 ...

(Uin-Uz)/R是后级的电流值,Uin=24V,Uz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电阻值也不变,后级的电流怎么会变化呢?如果LDO后级负载所需电流变小,而后级电流不变情况下,那其余的多的电流就要被稳压管消耗掉。所以稳压管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就是LDO后级空载的时候~

网友Y:
我用的TPS61170开关电源芯片2mm X 2mm,电路中最大的电感比1206大一点,,整个电路布板出来其实比小一点的LDO大不了多少的。。。。

网友Z:
你这个需求,DC-DC空间和性能都可以完虐你的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S:
谢谢您详细的解释!
1.对于您说的“当负载变轻,输出电流减小时,(Uin-Uz)/R这个电流会怎么分配?”这 ...

44L有兄弟帮忙给了详细解释,我不赘述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A:
44L有兄弟帮忙给了详细解释,我不赘述了。。。

谢谢您!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模电在看看吧,除非电源是个恒流源且有一定内阻,话说电源是恒流源了,这个稳压管和电阻就没存在的意义, ...

谢谢您的解释,我再消化一下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由于PCB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降压或者开关IC,而后端LDO又不能不用,该如何降压? ...

你既然有地方安装这么发热的元器件,肯定可以安装DCDC的

网友AB(2017-02-07):
无论从成本还是体积考虑,DC/DC是唯一出路,

网友AC:
dcdc也大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AD:
应该讨论下,24V转5V,100mA负载,用LDO是否合适。DC-DC有很多体积也小,比如家电上常用,芯朋微电子的AP2962B,支持电压到42V,电流2A,SOP8封装。LM2596好用,就是体积很大,还很贵

网友AE:
个人感觉比较好的方案是DCDC+LDO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由于PCB空间限制,无法使用DC-DC降压或者开关IC,而后端LDO又不能不用,该如何降压? ...

torex公司的DC-DC有把电感集成到IC里面的,业务员来推过,价格偏贵,还没有用过。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