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05):
此图是我司的一款产品,能输出4~20MA,现在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到网上找了很多AD636的资料看;不过收效甚微;它的每个管脚的作用现在都不知道;现在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图为什么能输出4~20毫安,AD636的工作原理;在此感谢

网友A:
环路电流(4~20mA)通过U3输出,电流的调节着是Q1,电流控制是U1B,电流采样电阻是R20(10欧姆)。AD636是交流有效值转换器,将输入的交流信号取绝对值,再平方,积分,再开方(实际上一般是除输出值)。
AD636的工作原理在其手册上已经说的相当清楚了。
能把电路图画成这么高深莫测的,这样的产品我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