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MCU检测外部的高低电频的时候会灌入电流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1-05):
是不是说IO口只有作为输出的时候,才有灌电流的说法

网友A:
输入时候的电流叫漏电流,不叫灌电流,理论上没有,实际上是有pA级的漏电的。

网友B:
看AD口了 有些是内部分压的 会有电流

网友C:
高低电平不用AD吧?
用数字口就可以了,漏电流一般nA级别,也有做的差点的uA级别。
AD口的输入阻抗略低,因为内部一般有采保电容,非直流情况下会有电流。
leakage current 和 sinking current,一般在手册中用Ilk和IOL标出来,而AD口的漏电流和信号有关,无法标。

网友D:
应该有一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