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能接外部晶体吗?

楼主(2017-01-05):
N76E003号称与STM8S003兼容,但我看手册上,只标有OSC IN 的引脚,并且在说明中说:XIN: If the ECLK mode is enabled, XIN is the external clock input pin。找OSC OUT引脚却找不到。

不知道这块芯片可不可以使用外部振荡器?

网友A:
外部用有源晶振即可

网友:
只要有输入就行,不过这种通常用的是有源晶振。

网友B:
可以接,你找个官方的开发板资料里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C:
会有人给一个几毛钱的MCU加一个几块钱的有源晶振么?

网友D:
有缘的比无缘的好,无缘的容易坏。有缘的一般不会坏。

网友E:
电子线路中的晶体振荡器也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的英文名称不同,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较大。

网友E:
有源晶振型号众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法也不同,下面我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引脚识别,以方便大家: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网友F(2017-02-26):
确实这个设计有点问题,晶振比mcu还贵,像个怪胎

网友E:
 时钟源:
– 16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电源5.0V条件下±1%精度等级。全工作条件范围±2%精度等级.
– 10 kHz低速内部振荡器.
– 支持外部时钟输入.
– 支持系统时钟即时软件切换(On-the-fly)功能.
– 支持软件配置时钟除频最高至1/512.

网友E:
时钟系统N76E003拥有多种时钟源可供选择,这样在应用中可以有多种选择,使系统性能发挥到最佳,并且功耗降到最低。共有3种系统时钟源可供选择,包括:内部振荡器、来自 XIN 引脚的外部时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选择。N76E003内嵌2个内部RC振荡器一个10 kHz低速、一个 16MHz 高速RC振荡器,高速16MHz误差在出厂时校准到±2%(全温度、全电压范围内)。CKDIV除频器可以灵活地调整N76E003功耗与性能。

网友E:
也就是内部不支持外部无源晶振的启动电路,因此需要使用有源晶振或者直接提供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E:
目前官方网站还没有提供一个中文的文档,上面的文档是代理商搞来的初稿。还有什么例程序也是有的可以在本论坛搜索到。

网友D:
外部用有源晶振即可,无源晶振不行。

网友G:
可以外接晶振的都是有两个外部时钟接口,一个是OUT,一个是in,内部还有辅助电路,才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震荡电路为系统提供时钟,不过现在好多劣质的国产晶振,首先时钟不准,另外容易坏,我在京东买过一个USB的外置声卡,就是这个毛病,用了没多久,坏了,电能识别不出来,就是晶振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同学的U盘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H:
因为说明里面就提到了,那个IO就是时钟信号输入的意思,也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能产生时钟信号的电路直接给那个接口就行。这种设计一般就是让你用内部的时钟电路呢。

网友B: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你这个只有一个输入,那就是没有时钟电路,因此如果用外部晶振就用有源晶振,另外有源晶振比无源晶振更可靠。

网友I:
可以外接有源晶振。
就记住一条:只有晶振输入的用有源晶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两个端口的晶振接口用无源晶振、有源晶振都可以。

网友J:
不是说好兼容stm8么, 好像stm8是可以的

网友F(2017-05-09):
我目前做一个项目,50Hz干扰滤波效果差,原因就是因为内部16M晶振误差大
我的想法是两个路径
1. 对每个mcu的晶振单独标定
2. 用运放加无源晶振做一个硬件振荡器(因为我的电路正好多余一个运放)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把频率搞准了,又不会增加太多成本,不然采样出来的数据频率误差就大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接外部的干啥用,内部的RC精度一般就可以满足很多需要了,省个元件省点钱啊

网友B:
我一个朋友最近在做一个产品,就用的这个003,新唐这个。刚开始还研究要不要外部晶振,目的是给串口通信用,查了资料后,觉得用内部16MHz,靠谱,然后做了实验,确实很靠谱。在温度测试上,稳定性很高的。

网友K:
单接口的外部输入只能用有源晶振,双接口的可以用无源晶振。还有内部的RC震荡就很好用的。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H:
楼主最后选择的用什么做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后选择的用什么做时钟源

换!
换其它的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
换其它的单片机。

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内部的RC误差超低,完全没问题,不知道你换成什么好东西了。

网友H:
另外如果用晶振很容易停振,小心了。别用便宜的晶振,买进口货。

网友L:
可以接外部晶振的,一般用内部晶振即可,16 MHz高速内部振荡器,电源5.0V条件下±1%精度等级

网友M(2017-08-22):
我也来吐槽一下,这个IC设计这点是个脑残设计,原厂现在正视这个问题还来的及,后续版本改进一下,我是做无线通信的,原来用的STM8产生的时钟,不要告诉我用有源,一个10PPM的有源都知道贵过这个芯片,今天看到这个芯片无奈放弃。凡是STM8S003用了外部晶振的案子这个芯片目前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份额应该不小,现在Stm8S003总的累计都出多少亿片了,新塘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掉链子,我们用过很多新塘M0的芯片,也有几个产品用的STM8S003,开始以为这个N76E003能替代STM8S003 目前看还只是个传说。芯片都做到这个级别了,内部少个振荡放大器,不知道原厂是算的哪门子帐,呵呵。

网友N(2021-12-16):
外部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