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1-05):
本人刚使用allegro,目前开始画PCB,在visibility一栏中只有last view,请问怎样才能像附图一样可以单独查看每一层呢?

楼主:
这些FILM每一层,是怎么添加进来的呢?

网友A:
点Artwork那个图标后自己加的。每一层可以设置出GERBER时要不要有,PDF文件里要不要输出等。
也可以从其它板上导出设置后再导入这块板。

网友B:
自己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Artwork那个图标后自己加的。每一层可以设置出GERBER时要不要有,PDF文件里要不要输出等。
也可以从其它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