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65HVD230待机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7-01-05):
SN65HVD230 当RS引脚高电平时进入待机模式,手册上说此模式下接收器并不关闭,可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呢?
测试发现只有RS引脚低电平时才能接收数据;

楼主:
如果对 RS 引脚施加逻辑高电平,SN65HVD230 将进入低电流待机模式(仅监听)。在此模式下,驱动器将关断,接收器保持工作状态。相比正常模式,该模式的功耗更低,同时仍允许 CAN 控制器监视总线活动以确定是否应使收发器恢复正常模式或斜率控制模式。当器件要向总线发送消息或者器件在待机模式下接收到需要再次准备就绪以进行发送的总线指示时,主机控制器(MCU、DSP)会将器件恢复为发送模式(高速模式或斜率控制模式)。

我段话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A:
rs接高电平,是高速模式
rs接低电平,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

网友B:
RS引脚低就没有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唤醒芯片?

网友C:
CAN收发器还能待机吗

网友C:
SN65HVD230具有高速、斜率和等待3种不同的工作模式。

楼主(2017-02-15):
暂时不考虑斜率模式,在想在待机模式下实现接收数据。测试发现在总线上有两个点处于工作模式(高速模式)时总线上的其它待机模式的点能收到数据。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