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运行STM32f429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关于主频设置出问题,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1-05):
买了STM32F429的开发板,把GD32F450芯片替换上去,运行STM32F429代码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主频没法改,怎么改都是一样的主频.应该是设置稍微不一样.谁知道GD32F450运行ST库改主频设置?
谢谢!!!

网友A:
M4的芯片不知道,但是根据M3来的经验,两者的主频寄存器确实不一样,建议对比下两者主频设置的库,把STM32的库改过来,当来最好的办法是用GD的库。

网友B:
主频设置不了要考虑一直运行的内部RC振荡器,外置晶振没工作。GD的启动时间比STM多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32_t)100)
100改为200

网友C:
这个主要在XXconfig.H文件中有对应的修改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频设置不了要考虑一直运行的内部RC振荡器,外置晶振没工作。GD的启动时间比STM多
#define HSE_STARTUP_TI ...

不行 改称 FFFFF都不

网友D:
GD的外部时钟稳定延时药长一些, 如果直接使用ST库, 改HSE_STARTUP_TIMEOUT
改长一点不要紧,事实上不会等那么长时间

网友E:
这个首先要确认是采用了外部主频的

网友E:
然后就是在程序中找对该主频对应的设计部分的,,特别是几个密切的寄存器的。

网友F:
这个主频设计的很关键的,,要充分考虑好的。

网友G:
主频设置的主要看相关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