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串口通信

楼主(2017-01-05):
做DM642的串口通信,使用中断方式。初始化时一行一行打断点,发现运行完HWI_enable这行后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运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继续运行SCOM_init,在初始化SCOM后我设置了个for的死循环。但是当我在串口调试助手写入数据时,却无法进入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呢?求解答,比较急。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ietu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17-02-06):
程序复位了?

网友B:
不是应该先设计串口,然后在开启中断吗

网友C:
你查看一下串口寄存器数据了吗

网友C:
最好单步调试试试看,是不是数据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查看一下串口寄存器数据了吗

串口没有收到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先设计串口,然后在开启中断吗

串口中断函数不能执行吧。

网友E:
这个先检查下串口通讯的。

网友F:
这个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F:
检查硬件是不是存在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数据没有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