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905开发资料

楼主(2017-01-05):
以后有朋友遇到其他的,可以在这个贴后面跟帖补。

网友A:
对于 N32905 开发板来说,仿真器不是必须的,只需要制作一张 SD 启动卡,将
裸机例程拷贝到该 SD 卡中,然后将 SD 插入开发板,上电后相应裸机例程就可以直
接运行了。如果想观察程序的运行过程和结果,我们可以在程序中添加信息打印,
并通过串口输出。

网友B:
这样可以跟电脑一样了,把系统写到盘里面。

网友C:
虽然不是官方的,但是开发流程都讲明白了。

网友D:
N32905U1DN是基於ARM926EJ-S CPU核心所開發,整合了硬體JPEG編解碼器、CMOS攝像頭介面、32 通道的聲音撥放處理單元、ADC、DAC以滿足各式各樣的應用需求,同時減少生產物料成本。ARM926 @ 200MHz、SDRAM、2D BitBLT加速器,LCD顯示介面、USB1.1 Host與USB 2.0 高速Device的組合使得N32905U1DN成為帶有LCD面板的教育學習機之最佳選擇。

N32905U1DN的最高TFT LCD顯示解析度是 640x480。內嵌 2D BitBLT加速器用以提升圖形顯示效能同時減輕CPU負載以省電。

N32905U1DN定位在具有最佳成本效益且需要大量使用位元圖或CMOS攝像頭的應用中。

N32905U1DN支援了Linux作業系統,易於應用程式或驅動程式的移植和開發,像是WiFi或網路瀏覽器等。另一方面,採用開放源代碼也讓產品的開發更具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