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上面那个IGBT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06):
可能,这个半桥模块就得这么接----我瞎猜的。。。。

网友B:
看样子像是刹车啊

如果是的话:IGBT可以去,但是并联的二极管需要留着

网友C:
保留IGBT可以节约成本,因为二极管在模块内部。

网友D:
有些IGBT封装就是一对管子,比如英飞凌的econoDUAL封装,而电路需要一个IGBT和一个续流二极管,上面的管子只用到了二极管。而如果用单管的IGBT+一个二极管,有可能封装不合适,结构不好做,总体成本未必便宜。所以就会用上面的对管封装。
      另外,设计者有可能考虑产品的通用性,不排除主电路会用到其他产品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IGBT封装就是一对管子,比如英飞凌的econoDUAL封装,而电路需要一个IGBT和一个续流二极管,上面的管子 ...

后面没有电感,没有储能,不需要续流。这个电路就是电压太高了下面IGBT才导通拉低下电压,电压正常值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没有电感,没有储能,不需要续流。这个电路就是电压太高了下面IGBT才导通拉低下电压,电压正常值不工 ...

可能仓库只有这个,所以老板说“必须用这个”。。。。。

网友E:
在电路板上我看到好多电感,别人看到好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