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在21IC如何粘贴代码

楼主(2017-01-06):
为什么在21IC无法粘贴代码,还是我没有找对方法 ?

我用了“添加代码文字”,插入后发表,却显示您无法发表URL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1602.h"
void main(void)
{
        UB8 i ;
        UB8 author[] = "Author:YangRui" ;
        Lcd1602Init();
        for(i=0 ; i<sizeof(author)-1 ; i++)
        {
        Lcd1602AddressWriteByte(LCD1602_ROW0,i,author[i]);
        }
        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LCD1602_ROW1,0,"QQ:279729201") ;
        while(1);
}

网友A:
多水贴,等级上去了就有权限发了

网友B:
权限不够,无法添加外链的,防止广告的做法

网友C:
级别不够。。。 我也想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水贴,等级上去了就有权限发了

但是我的代码里面没有网址链接啊,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权限不够,无法添加外链的,防止广告的做法

您好,首先谢谢回复,但是我的代码里面没有网址链接啊,这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  举一个例子,本帖子的代码,我第一次粘贴的时候提示我无法发表URL链接,第二次我又发了一个帖子(也就是这个帖子),发现又可以粘贴了,同样的操作,我进行了第三次还是失败了,那么如果我想100%成功,该如何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级别不够。。。 我也想发链接。。。

是的,我的级别比较低,但是我的代码里面没有URL链接啊 ?   怎么解释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级别比较低,但是我的代码里面没有URL链接啊 ?   怎么解释呢 ?
...

你把你要发的内容在编辑框输入不要发出来截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你要发的内容在编辑框输入不要发出来截个图看看

我试过了,编辑框内输入也不行啊。可以百度搜索:单片机 1602 刺客阿瑞  CSDN  ,第一个就是我的,我粘贴的就是这篇博客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编辑框内输入也不行啊。可以百度搜索:单片机 1602 刺客阿瑞  CSDN  ,第一个就是我的,我粘贴 ...

你把代码上面的选项栏删了试试

网友B: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 "common.h"

sbit lcd1602_rs_bit = P2^6;/*【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sbit lcd1602_rw_bit = P2^5;/*【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sbit lcd1602_en_bit = P2^7;/*【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0/*【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default type:
px^0---DB0(LSB)
px^1---DB1
px^2---DB2
px^3---DB3
px^4---DB4
px^5---DB5
px^6---DB6
px^7---DB7(MSB)
*/

/*
    RS          Rw
    0           0   ---->写命令
    0           1   ---->读状态
    1           0   ---->写数据
    1           1   ---->读数据

*/

/*LCD1602 RW 引脚选择*/
#define LCD1602_READ_OPERATION                1/*读操作*/
#define LCD1602_WRITE_OPERATION                0/*写操作*/

/*LCD1602 RS 引脚选择*/
#define LCD1602_DATA_OPERATION                1/*数据模式*/
#define LCD1602_COMMAND_OPERATION        0/*命令模式*/

/*LCD1602 EN 引脚选择*/
#define LCD1602_ENABLE                                1/*允许操作LCD1602*/
#define LCD1602_DISABLE                                0/*禁止操作LCD1602*/

/*显示模式:16X2个字符, 5X7点阵,8位数据口*/
#define LCD1602_DEFAULT_DISPALY_MODE        0x38

/*
====================================================
LCD1602设置:显示允许或禁止、光标显示或禁止、光标闪烁或禁止
====================================================
/*
0   0   0   0   1   D   C   B
                    |   |   |------光标闪烁  : 1-->允许 ; 0-->禁止
                    |   |----------光标显示         : 1-->允许 ; 0-->禁止
                    |-------------液晶屏显示 : 1-->允许 ; 0-->禁止

*/
#define LCD1602_DISPLAY_ENABLE                        0X04                                 /*允许液晶显示*/
#define LCD1602_CURSOR_DISPLAY_ENABLE        0X02                                 /*允许光标显示*/
#define LCD1602_CURSOR_BLINK_ENABLE         0X01                                 /*允许光标闪烁*/

#define LCD1602_DISPLAY_DISABLE                        (0X04 & (~(0x01<<2)))/*禁止液晶显示*/
#define LCD1602_CURSOR_DISPLAY_DISABLE        (0X02 & (~(0x01<<1)))/*禁止光标显示*/
#define LCD1602_CURSOR_BLINK_DISABLE         (0X01 & (~(0x01<<0)))/*禁止光标闪烁*/

/*默认设置:lcd显示,光标显示,光标闪烁*/                                         /*【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define LCD1602_DEFAULT_DISPLAY_AND_CURSOR_MODE 0x08                                  | \
                                                                                LCD1602_DISPLAY_ENABLE                 | \
                                                                                LCD1602_CURSOR_DISPLAY_ENABLE| \
                                                                                LCD1602_CURSOR_BLINK_ENABLE

/*
====================================================
LCD1602设置:指针加一或减一、光标位置加一或减一
====================================================
0   0   0   0   0   1   N   S
                        |   |-----  屏幕移动:1-->允许 ; 0-->禁止
                        |---------  N=1:读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N=0:度或者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减1,且光标减1

                        当S=1时 :
                            若N=1,整屏幕左移
                              N=0,整屏幕右移

                            以达到光标不移动,而整个屏幕移动的效果
*/

#define LCD1602_POINT_AND_CURSOR_PLUS                0X02                                 /*指针加一、光标加一*/
#define LCD1602_SCREEN_MOVE_ENABLE                        0x01                                 /*允许屏幕移动*/

#define LCD1602_POINT_AND_CURSOR_MINUS                (0X02 & (~(0X01<<1)))/*指针减一、光标减一*/
#define LCD1602_SCREEN_MOVE_DISABLE                        (0x01 & (~(0X01<<0)))/*禁止屏幕移动*/

/*默认设置:光标和指针加一,屏幕不移动*/                                                     /*【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define LCD1602_DEFAULT_POINT_AND_POINT_ADDRESS_MODE 0X04                                 | \
                                                                                        LCD1602_POINT_AND_CURSOR_PLUS| \
                                                                                        LCD1602_SCREEN_MOVE_DISABLE

/*行位置参数,注意行地址从0开始*/
#define LCD1602_ROW0        0                                                                                /*第0行*/
#define LCD1602_ROW1        1                                                                                /*第1行*/
#define LCD1602_MIN_ROW        LCD1602_ROW0                                                        /*行数的最小值,为LCD1602_ROW0,即0*/
#define LCD1602_MAX_ROW        LCD1602_ROW1                                                        /*行数的最大值,为LCD1602_ROW1,即1*/

/*列位置参数,注意列地址从0开始*/
#define LCD1602_ROW_LENGHT        0x28                                                                 /*每一行的长度为0x28,即40*/
#define LCD1602_MIN_COLUMN        0                                                                        /*列数的最小值,为0*/
#define LCD1602_MAX_COLUMN        (LCD1602_ROW_LENGHT-1)                                /*列数的最大值,为39*/

/*每一行的起始地址*/
#define LCD1602_ROW0_ADDRESS_START        0X80                                                /*第0行起始地址*/
#define LCD1602_ROW1_ADDRESS_START        (0X80+0X40)                                        /*第1行起始地址*/

/*每一行的结束地址*/
#define LCD1602_ROW0_ADDRESS_END (LCD1602_ROW0_ADDRESS_START+LCD1602_ROW_LENGHT)/*第0行结束地址*/
#define LCD1602_ROW1_ADDRESS_END (LCD1602_ROW1_ADDRESS_START+LCD1602_ROW_LENGHT)/*第1行结束地址*/

/*命令集指令*/
#define LCD1602_CLEAN_ALL_DISPALY                        0x01                                /*清屏指令*/
#define LCD1602_CURSOR_RETURN_TO_ORIGIN                0x02                                /*光标归位指令*/

/*错误返回值*/
#define LCD1602_ROW_OR_COLUMN_OVERFLOW                 -1

/*****************外部接口函数******************/
//写命令
extern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B8 commandCode);

//写数据
extern void Lcd1602WriteData(UB8 dataCode);

//清屏
extern void Lcd1602CleanAll(void) ;

//光标归位
extern void Lcd1602CursorHoming(void);

//LCD1602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地址写字节
extern SB8 Lcd1602AddressWriteByte(UB8 row,UB8 column,UB8 dataCode);

//LCD1602地址写字符串
extern SB8 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UB8 row,UB8 column,UB8 *stringCode);

/**********************************************/

#endif        /*__LCD1602_H__*/

网友B:
/***************************************************************************
模    块:LCD1602.c

说    明:LCD1602驱动程序

版    本:Version2.0.0                2016/01/06 12:08(OK)

编译环境:Keil 8051 C complier V9.01

主控芯片:STC12C5A60S2                  @11.0592MHZ

作    者:杨瑞

联系方式:【QQ】279729201

                 【Email】279729201[url=home.php?mod=space&uid=752448]@qq.com[/url]
                          yangrui90s@163.com

修改记录:
=================
        2017/01/6 12:08
        记录:
                1.增加中文注释。
                2.修改函数名称模式,首写字母改为大写,例如lcd1602ReadStatus修改为Lcd1602ReadStatus。
                3.修改延时函数,将Delay1msForLcd1602函数修改为Delay80usForLcd1602函数。注意,这两个函数都是
                  由STC-ISP生成,Delay80usForLcd1602函数由STC-ISP V6.85Q的“软件延时计算器”针对STC-Y3指令集
                  @11.0592MHZ自动生成。经过测试,延时59us可能会出现只书写部分内容的情况,延时60us正好可以。
                  为了安全,也可以将此延时修改的更长。
=================

=================
        2014/04/31 20:09
        记录:
                1.解决大工程中,因未安装LCD1602而导致的工程卡死在函数
                lcd1602CheckBusy()的问题,将
                do{
                                ;
                }while( (lcd1602ReadStatus()) & 0x80));
                修改为
                do{
                        i++;
                }while( ((lcd1602ReadStatus()) & 0x80)  && (i<10));
                因为在未安装LCD1602时,通过"读状态"函数lcd1602ReadStatus()读回来的永远是0xff,
                如果采用第一种算法,会导致程序"卡死"。

=================

=================
        2014/02/24 23:44
        记录:
                1.增加函数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
=================

=================
        2014/02/24 15:00
        记录:
                1.增加函数delay1msForLcd1602()
                  STC12C5A60S2单片机操作速度快比传统8051快,某些操作延时必须足够。
=================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h"

/*外部接口函数在lcd1602.h中声明*/

/*****************内部函数******************/
static void Delay80usForLcd1602(void) ;
static UB8 Lcd1602ReadStatus(void) ;
static void Lcd1602CheckBusy(void) ;

/**********************************************/

/******************************************************************
- 函数名称:Delay80usForLcd1602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函数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此函数由STC-ISP V6.85Q的“软件延时计算器”针对STC-Y3指令集 @11.0592MHZ自动生成,若
      指令集或晶振不同,需稍作修改。
******************************************************************/
static void Delay80usForLcd1602(void)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
        j = 216;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名称:Lcd1602ReadStatus
- 功能描述:读取LCD1602状态值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函数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LCD1602的状态值
******************************************************************/
static UB8 Lcd1602ReadStatus(void)
{
        UB8 statusCode ;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lcd1602_rs_bit = LCD1602_COMMAND_OPERATION ;/*命令模式*/
        lcd1602_rw_bit = LCD1602_READ_OPERATION ;        /*读操作*/

        LCD1602_DATA_PORT = 0xff ;
        Delay80usForLcd1602() ;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ENABLE ;                        /*允许操作LCD1602*/
        Delay80usForLcd1602() ;
        statusCode = LCD1602_DATA_PORT ;                        /*读取状态值*/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return statusCode ;
}

/******************************************************************
- 函数名称:Lcd1602CheckBusy
- 功能描述:判断LCD1602是否忙碌:若忙碌则等待;若空闲则执行任务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内部函数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当LCD1602_DATA_PORT[7]等于1,表示LCD1602忙碌,则需要等待一会儿
      当LCD1602_DATA_PORT[7]等于0,表示LCD1602空闲,则需要继续执行后面的任务
                                  LCD1602_DATA_PORT[7]==0,lcd1602 is free.
- 补充:这里的“10”是经过测试的,测试中,利用串口打印
                        的i的值为1,这里写10已经足够大了。
******************************************************************/
static void Lcd1602CheckBusy(void)
{
        UW16 i=0;

        do{
                i++;
        }while( ((Lcd1602ReadStatus()) & 0x80) && (i<10));
}

/******************************************************************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Command
- 功能描述:LCD1602写命令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需要发送给LCD1602的指令值
- 返回说明:无
******************************************************************/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B8 commandCode)
{
        Lcd1602CheckBusy();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lcd1602_rs_bit = LCD1602_COMMAND_OPERATION ;/*命令模式*/
        lcd1602_rw_bit = LCD1602_WRITE_OPERATION ;        /*写操作*/

        LCD1602_DATA_PORT = commandCode ;                        /*发送指令值*/
        Delay80usForLcd1602();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ENABLE ;                        /*允许操作LCD1602*/
        Delay80usForLcd1602();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

/******************************************************************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Data
- 功能描述:LCD1602写数据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需要发送给LCD1602的数据
- 返回说明:无
******************************************************************/
void Lcd1602WriteData(UB8 dataCode)
{
        Lcd1602CheckBusy() ;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lcd1602_rs_bit = LCD1602_DATA_OPERATION ;        /*数据模式*/
        lcd1602_rw_bit = LCD1602_WRITE_OPERATION ;        /*写操作*/

        LCD1602_DATA_PORT = dataCode;                                /*发送数据*/
        Delay80usForLcd1602();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ENABLE ;                        /*允许操作LCD1602*/
        Delay80usForLcd1602();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禁止操作LCD1602*/
}

/******************************************************************
- 函数名称:Lcd1602CleanAll
- 功能描述:清除屏幕显示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清除屏幕显示,光标归位(左上角),地址计数器AC设为0
******************************************************************/
void Lcd1602CleanAll(void)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CLEAN_ALL_DISPALY);
}

/******************************************************************
- 函数名称:Lcd1602CursorHoming
- 功能描述:光标归位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光标归为,当屏幕移动显示时,lcd1602显示所有数据后,
           调用此函数,屏幕显示的所有东西都会归位。光标在第一
           个位置(0x80)。
******************************************************************/
void Lcd1602CursorHoming(void)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CURSOR_RETURN_TO_ORIGIN);
}

/******************************************************************
- 函数名称:Lcd1602Init
- 功能描述:LCD1602初始化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设置(1)显示模式
           (2)液晶显示允许或禁止、光标显示允许或禁止、光标闪烁允许或禁止
                   (3)地址指针加一或减一、光标指针加一或减一、屏幕左移或右移

                   可通过修改LCD1602.H中的LCD1602_DEFAULT_DISPALY_MODE、LCD1602_DEFAULT_DISPLAY_AND_CURSOR_MODE、
                   LCD1602_DEFAULT_POINT_AND_POINT_ADDRESS_MODE达到不同的显示效果。
******************************************************************/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Lcd1602CleanAll();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EFAULT_DISPALY_MODE);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EFAULT_DISPLAY_AND_CURSOR_MODE);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EFAULT_POINT_AND_POINT_ADDRESS_MODE);

        /*可忽略,在Lcd1602CleanAll()中隐含了该功能*/
        //Lcd1602CursorHoming();

        lcd1602_en_bit = LCD1602_DISABLE ;
}

/******************************************************************
- 函数名称:Lcd1602AddressWriteByte
- 功能描述:在LCD1602的row行column列写入数据dataCode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row-->行地址,有效值为LCD1602_ROW0或LCD1602_ROW1
                         column-->列地址,有效值为0~39之间的整数
                         dataCode-->需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说明:0(成功)或者-1(失败)
- 注:行地址和列地址都是从0开始的。

           想在LCD1602的第0行第2列显示阿里伯数字5,调用方式为
           Lcd1602AddressWriteByte(LCD1602_ROW0,2,‘5’);

           在DEBUG模式下,会对入参进行有效性判断,协助分析。调试后期可通过
       屏蔽common.h中的"#define DEBUG  1"减小目标文件的大小。
******************************************************************/
SB8 Lcd1602AddressWriteByte(UB8 row,UB8 column,UB8 dataCode)
{
        #ifdef   DEBUG
                if(column< LCD1602_MIN_COLUMN|| column > LCD1602_MAX_COLUMN|| \
                   ( (row != LCD1602_ROW0) &&(row != LCD1602_ROW1)))
                {
                        return LCD1602_ROW_OR_COLUMN_OVERFLOW ;
                }
        #endif /*DEBUG*/

        if(row == LCD1602_ROW0)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ROW0_ADDRESS_START+column) ;
        }
        else if(row == LCD1602_ROW1)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ROW1_ADDRESS_START+column) ;

        }

        Lcd1602WriteData(dataCod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
- 功能描述:从LCD1602的row行column列开始写入字符串stringCode
- 隶属模块:LCD1602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函数,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row-->行地址,有效值为LCD1602_ROW0或LCD1602_ROW1
                         column-->列地址,有效值为0~39之间的整数
                         stringCode-->字符串
- 返回说明:0(成功)或者-1(失败)
- 注:行地址和列地址都是从0开始的。

           想在LCD1602的第0行第2列显示"test",调用方式为
           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LCD1602_ROW0,2,"test");

           这里使用的是strlen,而不是sizeof。

           在DEBUG模式下,会对入参进行有效性判断,协助分析。调试后期可通过
       屏蔽common.h中的"#define DEBUG  1"减小目标文件的大小。
******************************************************************/
SB8 Lcd1602AddressWriteString(UB8 row,UB8 column,UB8 *stringCode)
{
        UB8 length = strlen(stringCode) ;

        #ifdef DEBUG
                if(column< LCD1602_MIN_COLUMN|| (column+strlen(stringCode)-1) > LCD1602_MAX_COLUMN|| \
                   ( (row != LCD1602_ROW0) &&(row != LCD1602_ROW1)))
                {
                        return LCD1602_ROW_OR_COLUMN_OVERFLOW ;
                }
        #endif        /*DEBUG*/

        if(row == LCD1602_ROW0)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ROW0_ADDRESS_START+column) ;
        }
        else if(row == LCD1602_ROW1)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ROW1_ADDRESS_START+column) ;

        }
        while(length--)
        {
                Lcd1602WriteData(*stringCode);
                stringCode++;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