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的ADC 精度如何?

楼主(2017-01-06):
如题,STM32有详细的精度参数。而GD32语焉不详。
在提到可切换开关阻抗为0.2K欧姆,STM32切换开关为1看欧姆,看上去不错。
其它很多精度参数都没有提及,有了解的吗?
谢谢!

网友A:
从选型表里面看到的是12bit ADC Units (CHs)是2(10)或者3(16);不知道对您有用没。

网友B:
这个一般是12位的AD精度的居多

网友C:
看来这个还跟阻抗的匹配相关系的

网友C:
我倒是每次只是用的,,并没仔细的研究这么深奥的

网友D:
一般用用无所谓的,精度高的话,还是用ST的,再高就专用芯片了。

网友E(2017-05-08):
401575712   有需要GD资源请联系

网友B:
这个在硬件配置上跟stm32的比较一致。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这里有ADC笔记,有输入阻抗列表。

网友G:
这个要看芯片的侧重功能资源方向的

网友H:
这个现在也是跟stm32一样,,主流的12位的

网友I:
这个精度的一般都是MCU所集成的AD模块的所决定的。

网友J:
这个设计的阻抗是一方面的,还一个就是本身的精度设计的

网友K(2018-04-22):
GD32F103 ADC的实际精度是9 bit,做个简单的低精度ADC是够用了。看手册,GD32F405的精度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