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ST8024 PSAM操作问题请教

楼主(2017-01-06):
用STM32+ST8024用官方代码复位后可以收到3B 7D 96 00 00.。。。。。。等字符串,给PSAM卡发送00 A4 00 00 02 3F 00 没回馈信息,发送读卡号也没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在PPS子程序中把波特率给设定了固定值也不行。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

仔细对下程序的操作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硬件应该没问题,复位后数据如下:3B 7D 96 00 00 57.。。。。。。。。
static u32 F_Table[16] = {0, 372, 558, 744, 1116, 1488, 1860, 0,
                          0, 512, 768, 1024, 1536, 2048, 0, 0};
static u32 D_Table[8] = {0, 1, 2, 4, 8, 16, 0, 0};
用原代码Fi、Di表里的值执行 SC_PTSConfig();程序就反应。按照ISO7816里的值:
static u32 F_Table[16] = {372, 372, 558, 744, 1116, 1488, 1860, 0,
                        0, 512, 768, 1024, 1536, 2048, 0, 0};
static u32 D_Table[16] = {0, 1, 2, 4, 8, 16, 32, 0,
                        12,20,0,0,0,0,0,0,};
执行 SC_PTSConfig();后数据就成FD F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