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主从式多机(单片机)通信,从机的地址是怎么确定或定义的?

楼主(2017-01-06):
RS485主从式多机(单片机)通信,从机的地址是:

从机地址是随意分配只要不重合就可以了;
可以拨码开关也可以程序里固化,很简单。
一般是由编程者自己来确定地址,或者通过硬件来设置,硬件地址设置通过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来选择,例如下面这个图,有两个拨码开关,两位就00、01、10、11四个地址,依次类推,摄像监控云台控制里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设置的从机地址(一般是485通信)
向左转|向右转

**********************************************************
上面是我在百度上看到的一条回答。想问下地址设定后主机怎么去判别,从机怎么与这个地址绑定。

我的理解是主机那边有一堆地址池,挨个轮询下去,从机这边可以通过识别波码开关的1或0,在程序内部自己判断,然后选择相应的地址码,
if(boma==10)addr=1;......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485一般采用轮询工作模式,从机地址放在主机中,主机根据地址列表访问从机。具体应用时,根据实际网络规模设置合适的地址区间,比如只有16个从机,那设成0H-FH即可,主机编程时只访问这16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