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大神们是否将GPU与FPGA结合起来,搞超算,进行大规模仿真呢?

楼主(2017-01-06):
随着图形处理器(GPU)的兴起,加上人工智能火热,需要进行大规模数据的处理,或者对一些计算比较耗时的仿真等地方进行加速,GPU受到了业界的关注,相关的GPU计算卡也应运而生,GPU依靠其并行机制实现了一定程度地加速。而FPGA也是并行的,那么能否将GPU和FPGA结合起来,以获得最大限度地加速效果呢?

网友A:
当然可以呀,先请你写一个可以在不同显卡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FPGA运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呀,先请你写一个可以在不同显卡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FPGA运行的程序; ...

难。opencl也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opencl也不一定能做到。

所以要真正实现,要有一个不用依靠硬件的接口,可以是类虚拟机,可以是硬件二进制兼容的代码,总之是一个可以软件兼容的开发接口,并得到多数软件开发人员的认可;
慢慢等吧,会有这一天的

网友B:
FPGA 也可以作为类似GPU的加速处理技术。

网友B:
FPGA做一些运算还是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做一些运算还是不是很好用。

FPGA擅长控制,不擅长做计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GA擅长控制,不擅长做计算啊

运算还是DSP

网友B:
现在腾讯有FPGA的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