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06):
如果DCDC 上电感 参考规格书

网友B:
电感的主要参数有:电感量,工作电流,损耗

网友C:
在电源电路中,电感的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电感线圈应在流过设备的满配工作电流时能够正常工作而不会过热;2、尽量使用空心电感,带磁芯的电感在过电流作用下会发生磁饱和,电路中的电感量只能以无磁芯时的电感量来计算;3、线圈应尽可能绕制单层,这样做可以减小线圈的寄生电容,同时可以增强线圈对暂态过电压的耐受能力;4、绕制电感线圈导线上的绝缘层应具有足够的厚度,以保证在暂态过电压作用下线圈的匝间不致发生击穿短路。
举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电路中,电感的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电感线圈应在流过设备的满配工作电流时能够正常工作而不会 ...

“尽量使用空心电感”??过EMC的时候可能会哭死你吧??作为厂家这样说,实在是有点汗颜啊

网友E(2019-03-30):
同时可以增强线圈对暂态过电压的耐受能力;4、绕制电感线圈导线上的绝缘层应具有足够的厚度,以保证在暂态过电压作用下线圈的匝间不致发生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