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410片内温度传感器怎么检测温度?

楼主(2017-01-06):
(无正文)

网友A:
用adc啊,单位应该是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c啊,单位应该是mv

您能具体讲讲思路吗,是adc转换后再采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吗,就是得到的数字量我再转成模拟量然后算温度,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具体讲讲思路吗,是adc转换后再采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吗,就是得到的数字量我再转成模拟量然后算温 ...

是的,用adc测量温度传感器通道的电压,再根据电压反推算出温度

网友B:
ADtemp = (Vtemp / Vref ) * AD_MAX
貌似是 Vtemp *4096 / 2.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adc测量温度传感器通道的电压,再根据电压反推算出温度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temp = (Vtemp / Vref ) * AD_MAX
貌似是 Vtemp *4096 / 2.5 ???

您好,AD_TEMP,AD_MAX都是什么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adc测量温度传感器通道的电压,再根据电压反推算出温度

您好,c8051f410的片内温度传感器能测量外部环境温度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c8051f410的片内温度传感器能测量外部环境温度吗?

只能检测芯片本身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检测芯片本身的温度

就是需要测量一个外部模块的温度,但是板子上又没有特别搭出温度传感器电路,老大让我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外部模块,精读要求倒不高,原程序上也写的有测量外部模块温度的句子但是是错的,在网上查到一份资料《基于c8051f片内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的方法研究》感觉也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需要测量一个外部模块的温度,但是板子上又没有特别搭出温度传感器电路,老大让我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 ...

什么样的外部模块? 一般用18B20或热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外部模块? 一般用18B20或热敏电阻

就是一个索尼的摄像模块,老大说只需要一个大概的温度就行,就不折腾板子了,用片内温度传感器测出的温度减去单片机芯片本身的温升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索尼的摄像模块,老大说只需要一个大概的温度就行,就不折腾板子了,用片内温度传感器测出的温度 ...

检测410大概的温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410大概的温度就行了

那用到的公式是五楼说的那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到的公式是五楼说的那个吗?

摄氏度=k*电压+b
k=2.95mV/摄氏度;
b=-900/2.95 摄氏度=-305
电压=AD*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氏度=k*电压+b
k=2.95mV/摄氏度;
b=-900/2.95 摄氏度=-305

Vtemp=2.95*TEMP+900(mv),英文手册上查到的这个公式,然后Vtemp/Vref=ADtemp/AD_MAX,算出来的温度差不多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Vtemp=2.95*TEMP+900(mv),英文手册上查到的这个公式,然后Vtemp/Vref=ADtemp/AD_MAX,算出来的温度差 ...

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就行了

嗯,谢谢大神

网友D:
一般内部温度传感器都是固定的ADC通道,楼主只要采积ADC的值然后用公式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内部温度传感器都是固定的ADC通道,楼主只要采积ADC的值然后用公式算就可以了 ...

嗯,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8-07-08):
ADtemp和AD_MAX和Vref分别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