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一种运算放大电路,看过去迷惑了【本人才疏学浅】

楼主(2017-01-06):
    最近接触了SGM358YS运算放大器。尝试着按板子的实际走线,画出了原理图。
   画完后,查看了运算放大器的相关知识,发现这个原理图另我非常困惑:这是一种什么功用的运算放大电路?
    备注:P18和P19是单片机的模拟输入引脚。困惑就在这里,运放的输出端OUT_A和正输入端+INA都接入单片机的模拟输入引脚,这是有何用意?什么样的用途需要这种电路?
      有对运算放大器和单片机的比较熟悉的人,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A:
好像是P19的电压(PWM)RC之后经过运放缓冲后进入P8

网友B:
楼主电路图中,运放的输出端OUT_A(1脚)通过R49和负输入端-INA(2脚)相接。P18应该是输出。P19输入至运放输入正+INA(3脚)之间的阻容网络构成低通滤波器。这个电路就是低通滤波器加上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画成电路符号就可以看懂。C28摆在那儿就不对了。

C28是实际板子的电容。放这里,与模拟输入引脚在一起,有不妥吗?

网友D:
应该是:PWM转模拟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再二阶低通滤波);

运放输出和反相输入端接一起,就是电压跟随了;

再接到单片机就是测试输出电压对不对;

网友E:
我也觉得那个c28不妥。
586版主的分析有道理。

楼主:
大家好,我又把板子仔细对照了一遍,这块电路有更新了。特别是运算放大器的正输入端,有了新的输入引脚,是来自角度传感器的一个引脚SN1,这个引脚SN1接角度传感器的黑端(输出端),能输出1.25 - 3.75V的电压。
   那么问题来了,SGM358YS的这个运算放大器,按这种电路拓扑,是在起什么作用呢?另外为什么P19引脚会通过R63电阻与SN1连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学习了一下以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电路,这个电路基本可以判断是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F:
楼主你是怎么发图片的,我发帖不知道怎么添加图片

网友G:
楼主的这个电路,没有自激振荡也算是奇迹了。按照SGM358的说明书,它最大能够直接带动的电容是250pF,这里竟然带了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