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T100+AD623测温 输出电压最大只能达到1.8V

楼主(2017-01-06):
如图

网友A:
RFE的问题,需要一个中位电压,你看下数据手册需要多少,接地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就算是单电源也需要一个中位电压,其内部不是简单的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E的问题,需要一个中位电压,你看下数据手册需要多少,接地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就算是单电源也需要一个中 ...

谢谢提醒  待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7332&highlight=PT100

但是我发现这个图和我的差不多啊  只是多了两个电容

网友C:
共模电压太低了。
可以在桥下再串一个电阻后接地。

网友D(2017-04-06):
也可以在5脚接一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