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整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01):
整流电路吧,没看到整理电路的说法

网友B:
那不是有稳压管吗

网友B:
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C:
这个不是蒸馏电流和稳压的吗

网友C:
就是那个分压的电路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17-04-17):
貌似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上面应该是倍压电路,下面是半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