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个电路:0~3.3V,2Mhz脉冲信号放大到0~12V(或-6V~+6V)

楼主:
如题,模拟电路方面不是很懂,但是现阶段需要一个升压电路,将0~3.3V,2MHz的脉冲信号放大到0~12V或者是±6V,用来激励超声波换能器。
如果有比较好的案例**也可以介绍给我去看,谢谢各位!
0~3.3V,2MHz的脉冲信号如图。

楼主(2017-01-06):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3.3V的恒流源升压到12V的恒流源,然后用这个12V经过一个“开关”给超声波换能器供电,这个“开关”用3.3V的脉冲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3.3V的恒流源升压到12V的恒流源,然后用这个12V经过一个“开关”给超声波换能器供电,这个 ...

“用这个12V经过一个“开关”给超声波换能器供电,这个“开关”用3.3V的脉冲控制”
是。
但:
1、这个12V电源并不是由3.3V恒流源升压到12V,更不可能升压成为恒流源。12V电源必须另行供给。
2、只能说“开关”由3.3V脉冲信号控制,不能叫做“放大”。
3、这个“开关”速度必须足够高,而速度往往和功率矛盾。不知道你的超声波换能器需要多大电流,需要电流越大,做起来越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12V经过一个“开关”给超声波换能器供电,这个“开关”用3.3V的脉冲控制”
是。
但:

1、这个板子的供电电源只有一个3.7V的电池,所以这个12V的电压必须由3.3V升压得到,然后我之前可能对“恒流源”的理解有错误,电流的要求并不高,只要电压到12V或者10V就可以。
2、3.3V的脉冲信号的频率可以从2MHz降为5KHz,暂时可以不需要那么高。超声波换能器我现在还没仔细研究,我现在的理解是换能器两端电压到了12V或者10V就可以,电流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3、“开关”是不是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类似下面这张图一样。找“三极管开关电路”就能找到相关的资料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板子的供电电源只有一个3.7V的电池,所以这个12V的电压必须由3.3V升压得到,然后我之前可能对“恒 ...

2、“频率可以从2MHz降为5KHz”
这可是相差几乎千倍的变化!

3、“是不是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
可以不可以,看清楚超声波换能器说明书之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频率可以从2MHz降为5KHz”
这可是相差几乎千倍的变化!

1、升压电路有什么芯片或者模块推荐吗?
2、频率的话是因为芯片输出的脉冲现在最高可以设置为2MHz,然后看了别人的产品,发现他们只用5Khz,所以暂时先将5KHz的做出来,然后再看计算的数据,如果满足要求了,就用5KHz,如果不满足就在加大频率。
但是现在这个频率好像只跟那个“开关”有关系。12V的电压用电池的3.3V产生,跟那个脉冲的3.3V就没关系了。

网友B:
激励超声换能器的话,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绕一个脉冲变压器直接升压。

网友C:
这种升压模块网上很多的

你想采用D类直接调制出高压,2M频率,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用功率电路直接用升压或者升压后调制。2MHZ就是驱动MOS也需要不小的功率。没有把握,需要验证

网友D:
功率效率需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