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wm

楼主(2017-01-06):
pic18 数字音频合成。求大神

网友A:
用PWM合成的话频率30kHz+,一般用高速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WM合成的话频率30kHz+,一般用高速D/A

是用pwm通过占空比改变频率。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pwm通过占空比改变频率。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啊

并非改变频率,是改变有效值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