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发现一个0402的类似电阻的小芯片,表示从没见过

楼主:
发现一个0402的类似电阻的小芯片,表示从没见过,小东西是一个黄色有点透明,0402封装的小芯片,上面的印有类似方波一样的丝印。类似一个光敏电阻上的丝印,等一下我分别上传一个光敏电阻给大家看看丝印,和我拍的小东西的整图,,一手拿手机,一手那放大镜90倍放大的,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拍出比较清晰的图片了。还有谁见过这小东西,并且想知道他是什么? 后面是光敏电阻的丝印, 另外如果我要采购的话怎么采购。

网友A(2017-01-06):
保险丝?
你画个电路试试

网友B:
90倍在哪里呢?0402是1毫米长,X90=9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
你画个电路试试

保险丝应该不可能。一个电路板只有大拇指大,上面10多个这种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贴片,可能性最大。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我想买同样的。

网友D:
呵呵,还用那么麻烦?看看板子的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用那么麻烦?看看板子的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哈哈哈,我是想看看谁能认识这个东西,我也从事很多年了,表示从没见过这东西,已经问了不下20个高手了,连学校教授都问了。居然没一个人见过,表示不可思议。

网友E:
不是电感?

楼主:
不是电感,

网友E:
万用表测,什么反应?

网友F:
难道是声表?不过没见过这种封装的。万用表测一下再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频回路通常需要阻抗匹配,并且以电感和电容组合,本图黄色旁边的0603应为电感,而倒F型天线终端旁辺也有一 ...

它那个WIFI模块是用来对比的。。。。。。

网友G:
根据电路原理来推断一下

网友H:
问器件?测正反相电阻 ,电容  电流 压降  发收光?热敏  ?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什么反应?

万用表测量有3.9K电阻。  但是想买这种器件不知道哪里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声表?不过没见过这种封装的。万用表测一下再猜最好。

万用表测有3.9K 电阻,是声发射领域的, 放大器内置模块。

楼主:
是放大器模块。一个一节大拇指大的电路板。里面有10多高这样的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回路通常需要阻抗匹配,并且以电感和电容组合,本图黄色旁边的0603应为电感,而倒F型天线终端旁辺也有一 ...

从电路图上看,应该像电阻,但是不敢肯定。 这东西怎么会从没人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那个WIFI模块是用来对比的。。。。。。

是的,WIFI模块是用来对比的,wifi模块的那个是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器件?测正反相电阻 ,电容  电流 压降  发收光?热敏  ?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应该是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