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谐回路放大电路的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7-01-06):
(图片)

网友A:
这是谐振放大器,C28和T5应该调节到输入信号频率上。但图中并无可调节之处。

温度变化使得放大倍数变化,是因为C28的电容量和T5电感量变化所致。C28电容量变化主要是由于电容器材质,T5电感量变化主要是由于铁芯材料。
要想让C28容量变化小,只能采用温度系数小的介质,如聚苯乙烯、云母等。要想让T5电感量变化小,同样要采用低温度系数铁氧体,甚至不用铁氧体,使用空心线圈。

网友A:
另由一个使谐振频率变化小的方法,是让电容量变化和电感量变化方向相反,相对变化绝对值相等。但这很难在宽温度范围内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谐振放大器,C28和T5应该调节到输入信号频率上。但图中并无可调节之处。

温度变化使得放大倍数变化, ...

谢谢,老师的耐心解答!
图画的不够严谨,T5是可调的中周,目前C28用的是NESSI(日精的)APS系列的电容,材质是聚丙烯薄膜电容。
中周磁芯没有具体的参数。
中周用热风枪380℃,边吹边用电桥测试,测得的感量变化不大,但Q值变化很大
                                          3~5                                      1~2                                 3~5                                            1~2
                                          感量               Q值                感量                Q值           感量差异%        Q值差异%        感量差异%        Q值差异%
T5-2        常温                   303uH            0.675              70.97uH         0.255        0%                     17.04%           1.51%                13.73%
        加热至烫手                303uH            0.56                69.9uH           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由一个使谐振频率变化小的方法,是让电容量变化和电感量变化方向相反,相对变化绝对值相等。但这很难在宽 ...

可以确认中周和电容的变化方向正好是相反的,现在常温和50℃的高温柜里的性能都能达到要求,低温条件下未能达标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耐心解答!
图画的不够严谨,T5是可调的中周,目前C28用的是NESSI(日精的)APS系列的电容, ...

也有可能在低温条件下,中周的特性(感量,Q值)变化很大,这个下周一会安排实验具体测一下,测试结果会及时放到网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耐心解答!
图画的不够严谨,T5是可调的中周,目前C28用的是NESSI(日精的)APS系列的电容, ...

这个测试表明放大倍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周的损耗温度系数(即 Q 值变化)比较大引起的,
而不是由于中心频率失谐导致的。因此想到的解决方法大致有两个:

1. 要求中周供应商改善损耗温度系数,或重新寻找中周供应商。
如果使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需要确定可接受的中周损耗温度系数范围。

2. 采用陶瓷谐振电路。
如果使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可能整个电路都得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耐心解答!
图画的不够严谨,T5是可调的中周,目前C28用的是NESSI(日精的)APS系列的电容, ...

从测试数据看,7楼所说“放大倍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周的损耗温度系数(即 Q 值变化)比较大引起的”是对的。问题出在铁氧体磁芯的损耗上。
不知道你的电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允许降低增益,可以考虑减少R31。R31减少后,增益降低,但增益不均匀程度也降低。
不知道为何与VR1并联零欧电阻,这样VR1完全没有作用。

网友C:
很怀疑楼主的测量结果。根据我的经验,带磁芯电感的Q值至少有几十,不会像楼主报告的那样低到小于1的。

网友D:
楼主,这是做着玩,还是调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表明放大倍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周的损耗温度系数(即 Q 值变化)比较大引起的,
而不是由于中心频 ...

谢谢耐心解答,
1、中周损耗温度系数已和供应商沟通让对方提供
2、陶瓷谐振器的方案,估计455K的陶瓷谐振器得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测试数据看,7楼所说“放大倍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周的损耗温度系数(即 Q 值变化)比较大引起的”是对的 ...

整个完整的电路是实现超声波信号的放大,实现在水中探测鱼群。工作频率有50Khz/200Khz 2个频点
图中所示的电路是处理经混频滤波后输出455Khz,对这个中频信号做最后选频放大。
减小R31的做法我尝试一下,看增益减小有多大。
VR1在实际的电路中是没有焊接,为了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怀疑楼主的测量结果。根据我的经验,带磁芯电感的Q值至少有几十,不会像楼主报告的那样低到小于1的。 ...

测试过程中我也怀疑过,但电桥上显示的数个就是这么大,今天会再次安排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做着玩,还是调指标?

仪器的使用温度就是-20~60℃,指标上要求的。所以高低温都得达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解答,
1、中周损耗温度系数已和供应商沟通让对方提供
2、陶瓷谐振器的方案,估计455K的陶瓷谐振 ...

估计 LZ 公司做的是出口的车船用收音机。如果没有猜错,质量和可靠性就非常重要。

古老的中周质量通常难以保证,而且可靠性也比较差,特别是在车船的振动环境中,中周的磁芯很容易松掉。
因此,如有可能宜尽量采用单片集成收音机芯片(陶瓷谐振中放):
调式简单(生产成本低),质量稳定,可靠性高。

国内做陶瓷谐振器的很多。LZ 找找看, 中放用的 455KHz 陶瓷谐振器供应商国内应该不难找的,而且估计都有现成的。

PS.
想到的另一个方法是加负反馈。但中放对 Q 值的指标有要求,因此这个方法不能成为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其它的方法,凡是不能保持 Q 值稳定的也一样,都不能成为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 LZ 公司做的是出口的车船用收音机。如果没有猜错,质量和可靠性就非常重要。

古老的中周质量通常难 ...

谢谢解答
公司做的是一款出口日本的渔探仪,探测深海中的鱼群。用的也是超声波技术,也属于音频放大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怀疑楼主的测量结果。根据我的经验,带磁芯电感的Q值至少有几十,不会像楼主报告的那样低到小于1的。 ...

经再次测量,确认中周的测试结果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再次测量,确认中周的测试结果没有问题

比较认同 @gmchen 的说法。再比如:1~2 电感量差异 1.51%;3~5 电感量差异 0%……
或许 LZ 的测量系统本身就存在问题。

LZ 能不能晒晒测量仪器型号(性能指标等)、测量方法,或者测量系统分析(MSA)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完整的电路是实现超声波信号的放大,实现在水中探测鱼群。工作频率有50Khz/200Khz 2个频点
图中所示 ...

对首帖电路还有疑问:为何要使用两支二极管?此处用一支足矣。另外,二极管并未加偏置,那么T5的1-2两端电压峰值比较小的时候二极管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再次测量,确认中周的测试结果没有问题

Q值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Q值真的不到1,你那个中周根本就没有选择性可言了。实际Q值一定不是你测的那个值,或者是仪器的问题,或者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认同 @gmchen 的说法。再比如:1~2 电感量差异 1.51%;3~5 电感量差异 0%……
或许 LZ 的测量系统 ...

测试仪器和方法如上图,请指正

网友E: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首帖电路还有疑问:为何要使用两支二极管?此处用一支足矣。另外,二极管并未加偏置,那么T5的1-2两端 ...

是的,二极管是有重复的嫌疑,导通速度和导通电压有差别,试过用单支二极管工作状态一样。没加直流偏置的会损失一部分小信号(也可以抑制一些小噪声),但结过前面几级的放大后,最终输出可达到接近5V以上的信号。所以就没太关注直流偏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仪器和方法如上图,请指正

照片中看不出0.2493后面指示的单位是什么。
我猜测是Ω,即绕组的直流电阻。楼主误将其当成Q值了。
gmchen和Jack315说得对,Q值小于1就没有选频能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看不出0.2493后面指示的单位是什么。
我猜测是Ω,即绕组的直流电阻。楼主误将其当成Q值了。
gmche ...

百度上有TH2817 说明书

边上的指示灯表明显示的是 Q 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仪器和方法如上图,请指正

建议 LZ 做个测量系统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校准和 GRR。
据此定义标准测试方法 (SOP -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

关于如何做测量系统分析 (MSA - Measurement System Analysis),
LZ 可到网上用 MSA, GRR, Caliberation(校准)等关键词查找。
这是百度上的一个资料:GRR_测量系统分析_MSA_

做完测量系统分析后,可以知道整个测量系统是否合格;测量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根据 LZ 的图片很难对此作出判断。而根据“经验和常识”,这个测量结果并不可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有TH2817 说明书。

边上的指示灯表明显示的是 Q 值。

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Q值如此之低,很难想像。若真是这么低,这个放大器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了。
这个0.2493测量数值,不可靠。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解答
对以上问答做一下结论总结
1、温度对LC的选频网络的影响,只能通过提高L、C器件本身的温度特性来解决。其它的方法只能是有条件(损失增益)的减小影响。
2、中周的测量数据有问题,有可能是没对仪器进行校准,或是仪器本身有问题,需要做MSA。
3、要想有效的解决问题对增益的影响可以选用温度稳定性更好的,陶瓷谐振器替代LC的网络。
@maychang  @Jack315 @gmch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解答
对以上问答做一下结论总结
1、温度对LC的选频网络的影响,只能通过提高L、C ...

如果增益变化确实是因为铁氧体在低温时损耗减小造成的,因你所使用的是收音机里面的中频变压器,这种中频变压器磁路几乎是闭合的,气隙很小(工字形磁芯外面罩一个铁氧体帽)。增加气隙长度,可以减小铁氧体磁芯受温度变化影响导致的Q值降低。极端情况当然是不用铁氧体磁芯,即空心线圈。但是,这样线圈的体积要大得多,而且调节电感量比较麻烦。折中的方法是仅在线圈内加铁氧体磁芯,外部不用。这样大部分磁路在空气中,Q值受温度影响比较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解答
对以上问答做一下结论总结
1、温度对LC的选频网络的影响,只能通过提高L、C ...

不知道你们整个超声发射接收系统详细情况,有些事情不大好说。
据你讲,接收到的信号为50kHz和200kHz,变频到455kHz,然后选频放大,检波,测量其检波后直流电压。那么,不一定要用LC回路作为负载选频,可以考虑其它方式的带通滤波器。
你还谈到噪声。如果发射超声波是经调制后的,那么比较容易抑制噪声,分离出探鱼所需要的信号。此时增益变化变得不太重要,甚至可以考虑增加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毕竟你们接收到的超声信号幅度是随反射物和反射距离变化的。

网友C:
分析一下楼主在开始时的测试结果:加热C——增益上升,加热L——增益下降。如果开始的时候已将LC调到谐振点,那么无论向哪个方向改变L还是C,都是往失谐方向改变,在LC回路具有较高Q值情况下,增益都应该下降。但是现在加热C能够使得增益上升,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1、开始时就没有调谐在谐振点上;2、LC回路具有极低的Q值,根本就没有谐振点,C的改变只是引起输出电流分流的改变。
基于这个分析,建议楼主测一下这个电路在常温下的频响曲线,可以判断究竟是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并依此改进电路。

网友F:
我用中周骨架和磁芯自己绕的谐振线圈,也是用2817电桥测,在这种仪器的最高测试频率(100kHz)下300多uH的Q值能到五十多,供参考。如果线圈的分布电容足够小,Q值会随着测试频率上升而上升。

楼主:
很感谢大家对本帖的持续关注和解答。

网友C:
楼主用的那种电桥,实际上只能测元件的低频参数,要测量电感的高频参数还是要用Q表或者网络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表明放大倍数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周的损耗温度系数(即 Q 值变化)比较大引起的,
而不是由于中心频 ...

陶瓷谐振器替换LC选频网络,在电路上要如何具体实现,能否画个示意思图。
另外买的455e陶瓷谐振器,实测用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测试,发现谐振点为452Khz,有办法通过外部电路调整谐振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陶瓷谐振器替换LC选频网络,在电路上要如何具体实现,能否画个示意思图。
另外买的455e陶瓷谐振器,实测 ...

实现陶瓷谐振器中频放大器的方案有很多。
不了解设计的约束,难以提供合适的方案。

建议用诸如“陶瓷谐振器中频放大器”这样的关键词百度下,
看能否找到合适的电路/方案。
这是找到的一个电路,不过看起来不是太合适:
陶瓷谐振器中频放大电路

另外,陶瓷谐振器的谐振点由内部机械谐振点决定。
我没有外部调整谐振点的经验……或许又是测量系统的问题。
建议 LZ 找一家条件比较好的供应商,然后让他们的 FAE 给你提供具体的方案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