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三端稳压HT7333电压输出不稳

楼主(2017-01-06):
最近搞低功耗的东西。单片机一会儿,一会儿关。开时整个电路30ma左右,休眠时5ua左右,每580ms开一次,开时间10ms。3.3V就出现很大的纹波,有500mv  。全关时就3.3V就很准。滤波有两个100uf的钽电容。和HT7333有关系吗,我换成662K 也是一样的情况。附图一张

楼主:
附加图片

网友A:
1 供电是什么?
2 换陶瓷电容

网友A:
这个波形感觉是你负载带不动的波形图

网友A:
嗯 再看一次波形图  就是负载太大了的缘故 开的瞬间 电压拉低

网友A:
7333 有250ma的能力,由此推断
你的供电是电池
也就是电池瞬间输出能力不够

楼主:
正常是锯齿的低端 也就是3.3V  万用表测出来3.45v    供电是南孚电池新的,用维修电源5A的也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33 有250ma的能力,由此推断
你的供电是电池
也就是电池瞬间输出能力不够 ...

正常是锯齿的低端 也就是3.3V  万用表测出来3.45v    供电是南孚电池新的,用维修电源5A的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我觉得是HT7333搞的

网友C:
上个月刚好遇到一个与楼主类似的案例,是LDO振荡导致
楼主做个试验便可以确定了,在输出的两个对地电容上都串接一个1欧姆电阻,在看看输出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月刚好遇到一个与楼主类似的案例,是LDO振荡导致
楼主做个试验便可以确定了,在输出的两个对 ...

我没有一欧的  用了三个10欧的并联后再串到钽电容上的,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一欧的  用了三个10欧的并联后再串到钽电容上的,还是一样的情况

那就换LDO吧

网友D:
输出并联个10uF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