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TI的官方封装用什么软件能转换成protel99或PADS

楼主(2017-01-06):
请问大虾们TI的官方bxl格式封装用什么软件能转换成protel99或PADS?
注:不是转换成altium designer而是protel99或PADS,多谢!

网友A:
官方哪有这个库文件?

网友A:
altium designer画封装更简单一些。

网友B:
你在TI模拟版块找找,我记得有类似的办法,先用TI的软件打开,再转的

网友C:
bxl是什么封装?

网友C: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官方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里下载的官方的封装?

在TI官网,搜索用的器件,在质量与封装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哪有这个库文件?

官方的CAD.file是.bxl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画封装更简单一些。

现在版权问题不让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TI模拟版块找找,我记得有类似的办法,先用TI的软件打开,再转的

感谢!

网友D:
保存为二进制文件试试

网友D:
或者导入工程文件直接分解

网友E(2018-01-17):
没有见过BXL的封装

网友F:
altium designer和protel99不是兼容吗

网友E:
网上有很多的TI的库文件。

网友F:
altium designer和protel99能够能够兼容。

网友G:
bxl是什么软件的?

网友H: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protel99或PADS的库文件。

网友I:
这个还没整过的,,不是很知道的

网友J:
一般用Ultra Librarian转换,下载地址:http://webench.ti.com/cad/ULib.zip

网友K:
不多的话,还是自己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