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93不能充电为题,求助

楼主(2017-01-0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充电电路,使用的bq24193,但是怎么也充不进去电,原理图见附件,求帮助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大神帮助

你读下寄存器看看是什么错误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电池坏了,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B:
电池NT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