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单片机汇编语言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7-01-06):
A51汇编运算 2000H/2,或除以4结果都正确;2000H/3、2000H/6和 2000H/8结果不正确,
2000H/6H=1310(十进制)正确答案应该是1365
2000H/8H =9472                               1024
2000H/3H=2621                                 2730

什么原因?

网友A:
只有一个可能,语句有误

网友B:
要看程序怎么写
X/8 相当于右移3位

网友C:
贴代码吧,高位和低位都有计算不正确的。
附keil的除法库。

C?UIDIV:
                CJNE        R4,#0x00,UIDIV_U8_16
                CJNE        R6,#0x00,UIDIV_U16_16
                MOV        A,R7
                MOV        B,R5
                DIV        AB
                MOV        R7,A
                MOV        R5,B
                RET
        UIDIV_U8_16:
                CLR        A
                XCH        A,R4
                MOV        R0,A
                MOV        B,#0x08
        UIDIV_U8_16_loop:
                MOV        A,R7        ;R6R7保存被除数和结果,逐位左移。
                ADD        A,R7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6
                SUBB        A,R5
                MOV        A,R4
                SUBB        A,R0
                JC        UIDIV_U8_16_NotAddOne
                MOV        R4,A
                MOV        A,R6
                SUBB        A,R5
                MOV        R6,A
                INC        R7
        UIDIV_U8_16_NotAddOne:
                DJNZ        B,UIDIV_U8_16_loop
                CLR        A
                XCH        A,R6
                MOV        R5,A
                RET
        UIDIV_U16_16:
                MOV        A,R5
                MOV        R0,A
                MOV        B,A
                MOV        A,R6
                DIV        AB
                JB        OV,UIDIV_U16_16_End
                MOV        R6,A
                MOV        R5,B
                MOV        B,#0x08
        UIDIV_U16_16_Loop:
                MOV        A,R7
                ADD        A,R7
                MOV        R7,A
                MOV        A,R5
                RLC        A
                MOV        R5,A
                JC        UIDIV_U16_16_Big1
                SUBB        A,R0
                JNC        UIDIV_U16_16_Big2
                DJNZ        B,UIDIV_U16_16_Loop
                RET
        UIDIV_U16_16_Big1:
                CLR        C
                SUBB        A,R0
        UIDIV_U16_16_Big2:
                MOV        R5,A
                INC        R7
                DJNZ        B,UIDIV_U16_16_Loop
        UIDIV_U16_16_End:
                RET

网友D:
你那个又臭又长!
给你一个,经常用到的,绝对正确
;被除数在r2,r3,r4,r5中,除数在r6,r7中,三字节商在r3,r4,r5中,余数在r1,r2
divq:
                mov        b,#24
                mov        r1,#00h
divq1: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f0,c                                ;保存溢出位
                mov        a,r2
                clr        c
                subb        a,r7
                mov        r0,a
                mov        a,r1
                subb        a,r6
                anl        c,/f0                                ;结果判断
                jc        divq2
                mov        r1,a                                ;够减,存放新的余数
                mov        a,r0
                mov        r2,a
                inc        r5
divq2:
                djnz        b,divq1                                ;计算完24位商
                ret

网友E:
汇编尽量不要去除任意数,除2的倍数比较好,移位就做了。实在要除的,想办法把数据丢给上位机去做。

网友F:
估计是参数没传递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