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白的问题:74HTC573与74AHC573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换嘛?

楼主(2017-01-06):
HTC, tc, HC
请教: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74HTC573与74AHC573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换嘛?

网友A:
应该是74HCT573
与74HC573都是高速CMOS,前者工作为TTL电平,后者为CMOS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4HCT573
与74HC573都是高速CMOS,前者工作为TTL电平,后者为CMOS电平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4HCT573
与74HC573都是高速CMOS,前者工作为TTL电平,后者为CMOS电平

那么请问74HCT573可以代替74AHC573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74HCT573可以代替74AHC573吗?

要看这573相连的器件能否兼容TTL电平.能,则可互换.CMOS电平是顶天立地的,
TTL电平标准
输出 L: <0.8V ; H:>2.4V。
输入 L: <1.2V ; H:>2.0V
TTL器件输出低电平要小于0.8V,高电平要大于2.4V。
             输入,低于1.2V就认为是0,高于2.0就认为是1。
CMOS电平:
输出 L: <0.1*Vcc ; H:>0.9*Vcc。
输入 L: <0.3*Vcc ; H:>0.7*Vcc.

1,TTL电平: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2,CMOS电平:
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analog/questions/2013-05-17/1816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573相连的器件能否兼容TTL电平.能,则可互换.CMOS电平是顶天立地的,
TTL电平标准
输出 L: 2.4V。

非常感谢,谢谢指导

网友B:
HTC--火腿肠,AHC--啊,好吃

网友B:
HTC -- high speed CMOS, TTL compatible
AHC -- advanced high speed CMOS

数电门电路这章有讲解,请及时复习数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