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精确延时

楼主(2017-01-06):
我在430单片机的intrinsics.h头文件里找到这个__intrinsic void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__cycles);精确延时函数,里面的cycles应该填写系统机器周期。
问题如下:我想请教#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unsigned int)x*1000000)/1000);与#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unsigned int)x*1000));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我用前一句延时可以做出Delay_ms(500)这样的500ms延时,但是用后一句的话,延时时间连几十ms(估计值,未测)都不到,非常快就过去了。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ps:晶振8M,8分频,主系统和子系统时钟都1M。

网友A:
这个跟单片机的主频是相关的

网友B:
MSP430:
unsigned int(16 bit) --> unsigned long(32 bit)

楼主:
unsigned int(16 bit) --> unsigned long(32 bit),请问应该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C:
第二种写法把unsigned int 改成 unsigned long

网友D:
没有就是你的时钟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D:
精确延时能够精确几个时钟?

网友:
这个在不同的处理器定义的吗?

网友E:
看着计算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F:
这个延时的是直接的跟系统的主时钟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G:
会不会是时钟设置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时钟设置的问题

这个实现的就是精确延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着计算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

跟时钟信号源有关系。

网友I:
这和单片机的主频是有关的吧

网友J:
__intrinsic这个定义是什么

网友J:
__intrinsic 这个的变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这个精度能够精确到多少?

网友K:
Delay不是跟晶振挂钩的吗?

网友L:
Delay_ms精确到多少?

网友L:
cycles的时钟误差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