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批量烧写中颖ic

楼主(2017-01-06):
大家怎么批量烧写中颖ic呢

网友A:
PRO-06是通过插座烧写,和JTAG线下载到成品板上呢?

网友B:
有没有直接用JTAG线下载的呢?

楼主:
JET51我知道可以,但是不适合用在产线上。

网友C:
我直接弄出串口,留几个针,ISP烧

网友D:
用自动机,批量烧:lol

网友E:
设计板子的时候,就得考虑生产工艺,保留下载、调试的接口,批量可以测试点夹具下载。

网友F:
JET-51也适合产线的呀,谁说不可以?

网友G:
大批量的一般都是机器来搞吧。

网友H:
代理商都有自动烧入机台。

网友I(2017-02-10):
用SLAB2工具直接在PCBA上离线烧写

网友J(2018-06-12):
引用 网友I:
用SLAB2工具直接在PCBA上离线烧写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我再看S-LAB2的说明里,这个说的很简单,实际操作的时候,没有红色灯亮起或者闪烁的情况,而且联机烧录也只能连续烧两次就停掉了,又要再点开始烧录,感觉很麻烦。能指点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