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数组

楼主(2017-01-06):
多维数组就能很好代替结构体了
总觉得数组好理解点,容易被结构体搞晕。

网友A:
完全两码事,结构可以放不同类型的变量,包括结构变量。

网友B:
数组的“成员”是等类型(等长)的,因此可以非常方便的采用“下标”来确定某个成员。但如果处理类型不同的成员所构成的对象时,数组就不再合适,必须采用“结构”来封装这些成员(如人的姓名,年龄,性别等)。

网友C:
该产品的其他特征包括采用最少量的元件数量和低成本端子设计,这使得该产品在加强产品质量的同时极具成本效益。

网友D:
恩,多做一些开发,就会发现结构体在有些方面很好用。
比如处理TCP/IP数据包,定义成结构体去操作就特别方便。

网友E:
结构体能将不同的数据打包

网友D:
结构体数组我倒是总用
但是一直没有想过他们的区别
我很菜啊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F:
结构体可以将一些看似不同的东西归纳为一个共同的属性,比方说有很多电脑都有不同的ID号,有不同的CPU,不同的显卡,不同的声卡等等,但是一个电脑共通的属性有:
struct  PC
{
     ID号;
    CPU;
    显卡;
    声卡;
……
};
结构体在写菜单的时候优势很明显。

网友F:
一个只能放一样的结构的数据,一个可以放不同结构的数据。

网友G:
结构体可以对数据打包。 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数据处理,较为方便

网友H:
代码维护,模块设计。

网友A:
结构体运用更加灵活

网友C:
多维数组好理解?好吧,LZ,没事看看三维数组四维数组。

网友H:
多写多练,那存在的,就有他的道理

网友A:
sturct
{
    unsigned char  a;
    short int b;
    long c;
}fuck

网友D:
3d以上的数组是不可理解的

楼主:
多维数组就像多维指针一样,你是更愿意用一维的结构体指针还是愿意用三维的数组指针。。。。。很明显,一维指针永远比3维的好理解的多的多。。。

网友E:
要是javascript之类的,你的数组就完全能代替结构了。

网友F:
结构体里面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数据,还可以有函数。这些怎么用多维数组代替?

网友G:
若是可以代替,那只能说明您的情况下没必要用结构体。

网友A:
结构使数据更清晰,功能也强大,在C++里如果操作重载用起来非常方便,数组没有技巧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