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有人用在工控现场吗?

楼主(2017-01-06):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如何?有人用在工控现场吗?

网友A:
如果在生产线上,是否可行?

楼主:
嘿嘿,无人回答,看样子中颖的片子只能用在小家电领域,根本不能用在工业上

网友B:
基本上是在小家电,工业控制不敢轻意更换.

网友C:
我用中颖的51做了很多变送器,都是工控上用的,没啥异常的,

网友D:
是啊,我也是,倒是国产的电源芯片不皮实,连累了我好多MCU和AD

网友E:
嗯,谨慎点固然好,人云亦云胡乱猜测就要不得了。

网友F:
sh88系列在温控仪表上面用的很多的。

网友G:
在江浙一代的温控上 ,还是不错的 .SH79F165

网友H:
可用在小家电领域,不能用在工业上

网友A:
是可以用在工业控制上的

网友I:
松翰的飘过~~

网友J(2017-02-08):
中颖在小家电上用量较大,其他工业领域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