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任务控制块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7-01-06):
在os_core.c这个文件的 OS_TCBInit ()函数对TCB进行初始化,先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我下面的注释中发现的错误

INT8U  OS_TCBInit (INT8U prio, OS_STK *ptos, OS_STK *pbos, INT16U id, INT32U stk_size, void *pext, INT16U opt)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OS_TCB    *ptcb;

    OS_ENTER_CRITICAL();
    ptcb = OSTCBFreeList;                                  /* Get a free TCB from the free TCB list    */
    if (ptcb != (OS_TCB *)0)
        {
        OSTCBFreeList        = ptcb->OSTCBNext;            /* Update pointer to free TCB list          */
        OS_EXIT_CRITICAL();
        ptcb->OSTCBStkPtr    = ptos;                       /* Load Stack pointer in TCB                */
        ptcb->OSTCBPrio      = (INT8U)prio;                /* Load task priority into TCB              */
        ptcb->OSTCBStat      = OS_STAT_RDY;                /* Task is ready to run                     */
        ptcb->OSTCBDly       = 0;                          /* Task is not delayed                      */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 0
        ptcb->OSTCBExtPtr    = pext;                       /* Store pointer to TCB extension           */
        ptcb->OSTCBStkSize   = stk_size;                   /* Store stack size                         */
        ptcb->OSTCBStkBottom = pbos;                       /* Store pointer to bottom of stack         */
        ptcb->OSTCBOpt       = opt;                        /* Store task options                       */
        ptcb->OSTCBId        = id;                         /* Store task ID                            */
#else
        pext                 = pext;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if not used     */
        stk_size             = stk_size;
        pbos                 = pbos;
        opt                  = opt;
        id                   = id;
#endif

#if OS_TASK_DEL_EN > 0
        ptcb->OSTCBDelReq    = OS_NO_ERR;
#endif

        ptcb->OSTCBY         = prio >> 3;                  /* Pre-compute X, Y, BitX and BitY          */
        ptcb->OSTCBBitY      = OSMapTbl[ptcb->OSTCBY];
        ptcb->OSTCBX         = prio & 0x07;
        ptcb->OSTCBBitX      = OSMapTbl[ptcb->OSTCBX];

#if OS_EVENT_EN > 0
        ptcb->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 Task is not pending on an event          */
#endif

#if (OS_VERSION >= 251) && (OS_FLAG_EN > 0) && (OS_MAX_FLAGS > 0) && (OS_TASK_DEL_EN > 0)
        ptcb->OSTCBFlagNode  = (OS_FLAG_NODE *)0;          /* Task is not pending on an event flag     */
#endif

#if (OS_MBOX_EN > 0) || ((OS_Q_EN > 0) && (OS_MAX_QS > 0))
        ptcb->OSTCBMsg       = (void *)0;                  /* No message received                      */
#endif

#if OS_VERSION >= 204
        OSTCBInitHook(ptcb);
#endif

        OSTaskCreateHook(ptcb);                            /* Call user defined hook                   */

        OS_ENTER_CRITICAL();
        OSTCBPrioTbl[prio] = ptcb;
        ptcb->OSTCBNext    = OSTCBList;                    /* Link into TCB chain                      */
        ptcb->OSTCBPrev    = (OS_TCB *)0;  // 最前面的控制块前驱指针置空
        if (OSTCBList != (OS_TCB *)0)      //  此处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不管新建立的TCB是不是第一个建立的任务控制块,都要将
        {                                                  //  OSTCBList 的前驱指针指向 ptcb;
            OSTCBList->OSTCBPrev = ptcb;
        }
        OSTCBList               = ptcb;       //   然后更新OSTCBList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Make task ready to run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NO_ERR);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NO_MORE_TCB);
}

楼主:
自己来回复,发现问题了,是一个创建的任务时,OSTCBList是(OS_TCB *)0指针,不存在前驱指针了,还是ucos的作者思维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