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电源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GD32F207ZET6这款芯片,数据手册上VDDA这个脚我实际测试是VSSA导通的,我想问一下数据手册是不是有错啊,GD32有没有勘误手册?

网友A(2017-01-08):
那这个芯片的是不是被损坏了?更换一个芯片的测试下的

网友B:
VSSA我记得是跟地线相连接的

网友C:
这种手册是会有的,先查下官网的

网友D:
这个建议还是仔细看下手册资料的,看下各自的标注的是怎样描述的

网友D:
一般来说,芯片的手册是非常严谨的说明书的

网友E:
不可能的,vss和vdd怎么可以导通呢,片子挂了吧

楼主(2017-02-18):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的,vss和vdd怎么可以导通呢,片子挂了吧

事实证明,那个VSSA真的要接3.3V的,不然真的会短路,而且,还有71脚VSSA要不接地,才能下的进去程序,而且用GD32F207官方库的例程还不行,用STM32F207的库下进去正常运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GD文档真的很垃圾,我都被这个芯片搞死了,项目都搞一个月没进展,现在只能用STM32F2的库,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F:
原始设计是针对 STM32F20x 做的吗?
GD32F20x 与 STM32F20x 硬件上是 兼容的,GD32F20x 与 GD32F10x,STM32F10x 在硬件上是兼容的,详见下面
Pin 71 在 GD32F20x 上要接地, 在 STM32F20x 上要接电容

仔细,再仔细的检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