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EOvO#关于音量调节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1-07):
问题之始:该怎么实现音量大小的调节。
我能想到的:
①输入的地方加一个滑变,在产品工业设计上就会设计成一个滑动的按键。
但感觉这样的设计太土不时尚。
②在放大电路上用程控,通过单片机控制,这样就能设计成+-音量键。一般的音量分布都在20-30档之间,这么多的档位难道需要用20-30个不懂的阻值去匹配吗?
希望有过音量控制方面经历的前辈指点一二。

在线等~
在线等~
在线等~

网友A:
时尚和采用的技术无关,只与外观设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尚和采用的技术无关,只与外观设计有关

嗯,因为做外观设计的也是我所以有点混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因为做外观设计的也是我所以有点混乱。

选一些比较眩的按键、旋钮、面板就ok了

网友B:
数控增益,数字电位器等。

网友C(2019-03-30):
选一些比较眩的按键、旋钮、面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