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下msp432在使用ccs6.2软件仿真时如何进入中断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07):
这有什么难的?
官网例程里有好几个中断相关的,建议楼主先运行试试

楼主:
嗯,运行时是可以的,我就是想问下ccs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如何能触发中断从而观察中断程序里变量值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运行时是可以的,我就是想问下ccs单步调试程序的时候如何能触发中断从而观察中断程序里变量值的变化 ...

你调试的是什么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设定断点,然后触发中断就可以的.
你可以先尝试下外部io中断

网友B:
你的工程文件呢?

网友B:
中断程序就是有触发才能进入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的是什么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里设定断点,然后触发中断就可以的.
你可以先尝试下外部io中断 ...

ADC中断,那在debug阶段如何触发中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中断,那在debug阶段如何触发中断呢

你是要触发adc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程序就是有触发才能进入中断的。

adc中断如何在仿真调试的时候触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触发adc采样?

网友A:
如果只是测试adc功能,不用中断也可以的,可以直接使能采样。
如果是周期性采样,可以在定时器中断里使能采样。

官网有这类例程的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把官方例程都给看一遍,理解一下, 你就知道怎么进中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把官方例程都给看一遍,理解一下, 你就知道怎么进中断的了

程序正常跑的时候我知道啊,我问的是在debug阶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正常跑的时候我知道啊,我问的是在debug阶段。。

在中断里面打个断点,就进去了。。。。。。。。。。。。

网友D:
这个不是自己编写相关的程序实现的 吗

网友D:
你要进入哪个中断?中断源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