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小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1-07):
今天小老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电路,但是蒙圈了两天了,希望各位大神能在百忙之中帮助一下小老弟,不胜感激,下面上图,想求取一下,电压表检测点的电压

网友A:
戴维南定理,2V

楼主:
确实是2V,我先去看下戴维南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维南定理,2V

确实是2V,我先去看下戴维南定理

网友B:
三个电阻一样,☆型接法,简便算法是中间电压=(V1+V2+V3)/3=(5+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电阻一样,☆型接法,简便算法是中间电压=(V1+V2+V3)/3=(5+0+1)/3=2

如果三个电阻的阻值不相同呢。。。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电阻一样,☆型接法,简便算法是中间电压=(V1+V2+V3)/3=(5+0+1)/3=2

我又理解了一下。就相当于这样的式子吧:(5-x)/10=x/10+(x-1)/10,所以得到x=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又理解了一下。就相当于这样的式子吧:(5-x)/10=x/10+(x-1)/10,所以得到x=2 ...

原则上是使用基尔霍夫列方程求解,其它方法都是派生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又理解了一下。就相当于这样的式子吧:(5-x)/10=x/10+(x-1)/10,所以得到x=2 ...

千万别这这样干,一般学过电路分析基础的都会染上这种习惯!与其以后再改掉,不如开始就养成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这这样干,一般学过电路分析基础的都会染上这种习惯!与其以后再改掉,不如开始就养成好习惯! ...

嗯嗯,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是使用基尔霍夫列方程求解,其它方法都是派生出来的。

我也觉得,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

网友F:
v/10+(v-1)/10=(5-V)/10
v=2

网友G:
用KCL、KVL比较简单

网友H:
上次看到有网友用KCL分析,附件这样步骤是否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上次看到有网友用KCL分析,附件这样步骤是否对?

对的,节点不存电荷。在元件上电压与电流要同向(参考方向)。在元件内部,电流从正电位流向低电位,符合欧姆定律的物理方向。

多谢! 高于欧姆定律的东东我多数不懂。

网友J:
此是双节点电路,直接用弥尔曼公式就轻松搞掂!
U=(5V/10k+1V/10k)/(1/10k+1/10k+1/10k)=6V/3=2V
即使电阻不等,也能很快解题!

有点如道与术的关糸,核心是KCL.

网友J:
对,弥尔曼公式实质就是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KCL的应用。
但是弥尔曼对KCL有一个总结,叫做弥尔曼公式。
用弥尔曼公式,U=∑E/R/∑1/R,比直接用KCL要快得多。
如果直接用KCL,可能也会做,但是时间可能来不及。
只是会做,但是时间来不及,最后结果还是抓瞎。
弥尔曼公式U=∑E/R/∑1/R的威力所在,就是干脆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看到有网友用KCL分析,附件这样步骤是否对?

有问题吧您这个,您最终求出V=2V了,那么lib的电流方向是否反了呢?

网友H:
  开始我也有你的想法,但是后来想,将所有有电压的端都看作进入电流,小于节点电压的电流符号当然就为-,代数和的计算结果就能够自己解决符号的问题,这样列方程时就不必逐个去判别电流方向。

网友K:
温故而知新,学习了

网友J:
节点电压法弥尔曼公式的优点就是使用时无需假设或判别电流方向,所以特别好用。

网友L: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J:
@zyj9490:有点如道与术的关糸,核心是KCL.
论道使人聪明,玩术使人灵巧。
在现今知识爆炸的年代,只是聪明是不足的,必须灵巧起来,不走弓背走弓弦,才能做得人上人!

网友H:
楼主是否还纠结电流方向?
将2v代入18楼的电流等式的V,看看代数和计算如何解决+-号。
(5v-2v)/10K+(1v-2v)/10K=2v/10K,即,
0.3mA+(-0.1mA)=0.2mA。
这样在列出电流等式时,只认也没有端电压,无需考虑电流方向,就简单,也方便**关系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J:
@zyj9490:有点如道与术的关糸,核心是KCL.
论道使人聪明,玩术使人灵巧。
在现今知识爆炸的年代,只是聪明 ...

随计算数学,线性代数的应用,矩陈计算,根据KCL,kVL一列,多少个参数经数学软件一运算立马就出结果。对大型复杂电路节点更加有效。

网友J:
对。对于几乎所有电路,弥尔曼公式的延伸——节点电压法都是最有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zyj9490:有点如道与术的关糸,核心是KCL.
论道使人聪明,玩术使人灵巧。
在现今知识爆炸的年代,只是聪明 ...

如果有可控源的电路就不好搞了吧?

网友D:
到现在为止,起码看过4本国产书,动不动就"论道"!!!
无非就是归纳出一些解题规律/套路,或者是番然醒悟,原来高深的知识蕴含着简单的道理,哪来的道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可控源的电路就不好搞了吧?

只要KCL成立,节点电压法就能用。可控源并不影响KCL的成立。所以即使有可控源,节点电压法应该也能用。

网友D:
把密尔曼本人都几乎不用的millman theorem,吹的神乎其神。。。

我之前琢磨过各种"捷径算法",并且试图让它们构成统一的一个有机整体,仔细想想瞎浪费时间,最后选择"图"这种工具为总老大,其他的定理等捷径为辅助工具,偶尔用一下。

大家记住一条,公式分级,像4级,5级等公式,越高级,意味着应用范围越窄,密尔曼就是一例,对电路结构有限制。所以首先一点,大家必须掌握应用范围较广的捷径公式!然后在掌握特殊的,它用的少。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的一点小问题,大神们纷纷来帮助我~感谢了,我基本上明白这个问题的解法了,还是谢谢各位大大的悉心讲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请教大家。

楼主:
实在不知道怎么给分,大家见谅一下子~试了好几下了没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您跟隨x大可以学习综多技巧,以×大的R=U÷I定律,可以清松觧题。因此得出一电压源串联一电阻即為U1+R1,可 ...

老5记性真好,N年前的事了,翻了下笔记才想起来!
当时给的是同样电路结构,不同的是25V串10K,-10V串5K.输出电阻是20K

解决方法就是简单的欧姆定律!U=I/Y

如果非要说‘本’的话,不要以为基尔霍夫和欧姆就是本,根据我以前提供的图标,起码往上数4辈的能量才是本,按照中国习俗,也就是喊老祖宗了。

网友D:
在电路理论中,辈分最高的是能量,老2是老T,老3才是小基,戴维南等排行老4吧。

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假设楼主图中各支路电流电压都知道了,请问电流为何要这样分配??它是听从谁的命令才这样干的??也就是说,它的老大是谁?
请用能量最小原理来证明!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这这样干,一般学过电路分析基础的都会染上这种习惯!与其以后再改掉,不如开始就养成好习惯! ...

你好,我是菜鸟,请教一下你选择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