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车中为什么要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楼主(2017-01-07):
自平衡两轮车中陀螺仪和倾角传感器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测试X,Y,Z方向的偏转角或者说姿态;

和四轴飞行器一样

网友A:
也可以测试,X,Y位移,不过这方面参考资料比较小;

有专门的厂家提供这方面模块的;

网友B:
可以自己调节平衡,当偏向一边时,自我纠正

网友C(2017-02-16):
因为一个传感器测出来的不准,所以要用两种传感器来测量,之后再通过算法求出真实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