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F070RB编译后自动下载

楼主(2017-01-07):
刚发现一种使用Nucleo-F070RB开发板+Keil-MDK5.22的编译后自动下载办法,便于在调试时缩短时间,与大家分享下。
原理:编译后自动将axf文件转成bin文件,然后将bin文件复制到开发板虚拟磁盘NODE_F070RB。

在MDK安装文件夹下有fromelf.exe,用于将axf格式转为bin格式(方便开发板识别),
以我的工程为例:
1、打开OptionsforTarget工程名称对话框,
2、选择User标签页
3、在After Build/Rebuild 一栏的
Run #1选项中输入: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BIN\KeypadTest.bin ..\Output\KeypadTest.axf
Run #2选项中输入:
C:\Users\Scott\Desktop\KeypadTest\KeypadTest\AutoDownload.bat
(注意,很多人这步出现问题,原因为不熟悉路径指令,“..\”为上级文件夹,“.\”为当前文件夹)

橙色路径为不同keil文件夹下fromelf.exe所在位置,MDK4的是C:\Keil\ARM\BIN40\fromelf.exe
绿色代表axf转bin指令
粉色路径代表输出路径(上级文件夹的BIN文件夹下)
蓝色路径代表输入路径(上级文件夹的OUTPUT文件夹下)
红色代表工程所在文件夹

设置

设置

然后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填入以下内容(F:代表NODE_F070RB在电脑上的位置。)
@echo OFF
copy C:\Users\Scott\Desktop\KeypadTest\KeypadTest\BIN\KeypadTest.bin F:
exit

保存后改名为
AutoDownload.bat
然后放在工程文件夹内。

此时,点击编译,编译后会自动进行编程下载。(补充:使用热键F7会更方便)

输出

输出

网友A(2017-03-26):
不错。可以节省一次鼠标点击。

网友A:
唯一缺点是,盘符如果变了就要出问题:文件被复制到另外一个磁盘去了。

网友B:
不需要下载器吗

网友B:
可以设置直接下载到ram里面,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