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7-01-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从最左端到最右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路(从最左端到最右端)?

求讲解

网友A:
这是双向DC-DC变换器。能量可以从左向右流动(左边电源,右边负载),也可以从右向左流动(右边电源,左边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