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自适应充电怎么弄

楼主(2017-01-07):
电脑的usb电流限制500mA,如果用充电器,可以达到2A,甚至更大。那么我如果要做一个设备,充电的时候,怎么识别是接电脑还是充电器呢。

网友A:
查USB口的D+,D-的电压看

网友B:
你只要设置充电电流<500mA,你管他哪个随你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