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拨码开关电路指示电路

楼主(2017-01-07):
我知道的接法为左边的,如果开关未打上的时候a点是高电平,打上a点为低电平;

可是右边的如果开关打上肯定是低电平,但是如果没有打上的时候b的电平是什么电平?是不是不稳定状态?
如果用单片机的IO去读取的话,是不是什么可能都有发生?
因为没有降压,二极管就未导通,未导通肯定就b点的电平就不确定,这样理解对么?

有没有一个好的拨码开关指示电路,因为有的拨码开关在没有拨到的时候,看不到现象,只有拿数字万用表测试电压,才知道,有没有拨到位。麻烦!

网友A:
因为没有降压,二极管就未导通,未导通肯定就b点的电平就不确定,这样理解对么?

开关未接通时b点为高电平,由于有的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B:
直接用b电路就可以了,二极管用LED,VCC用5V即可,LED的开路压降是1.7~3V(颜色确定),同时开启IO内置上拉(主要是防备LED损坏而错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