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一些没有用过的枚举,会占用FLASH空间吗?

楼主(2017-01-07):
(无正文)

网友A:
只是定义,编译器知道了就行了,和代码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直接用数字表示,只要你记得住就好

网友B:
枚举应该会

楼主(2017-10-10):
是不是应该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了呢?

网友C:
枚举会与宏定义一样出来, 不会占用内存

楼主(2017-12-12):
引用 网友C:
枚举会与宏定义一样出来, 不会占用内存

这是否和编译器设置的优化等级有关呢?

网友C:
不是编译器优化的问题, 而是类似宏定义的常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