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3显示器驱动7位地址怎么对应到显示器上

楼主(2017-01-07):
公司有一个模具显示屏,用HT1623驱动的,搞不懂写进的7位地址怎么对应到显示器上面;看上面每个图标都对应一个Px。

网友A:
起码你要抠出原理图,或者你的显示屏是什么型号的,不然这个问题无从谈起

网友B:
一般是每个位对应一个像素,你在芯片的控制寄存器里只送一个Bit的使能(一般是1)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