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17-01-07):
在编译时,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我查了输出文件的存放路径,该文件是存在的;可为啥还提示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A:
要在工程里面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如图 右击选择添加

网友B:
你看工程里面,有没有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工程里面把这个文件添加进去如图 右击选择添加

多谢大师回复
疑问:
1. 这是output文件夹的file,这个文件夹是Pro编译生成file的保存地址;
    我的理解是:像这些生成的文件,应该没有必要添加到Pro树目录中;
2. 请教大师,您这边有没有PM2.5传感器的相关代码教程,求支援(zcrainbow@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回复
疑问:
1. 这是output文件夹的file,这个文件夹是Pro编译生成file的保存地址;

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个迷途小学童
1,一般出现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都是文件未包含,如果是编译生成的文件,可以看看是不是头文件哪里包含了,注释掉试一试。
2,PM2.5可以直接找供应商,他们提供不同需求的传感器,同时也有配套的技术支持。

网友C:
生成的不用包含。
你是不是有文件重名,生成之前先清理,给你清理了?
比如生成的文件可以无后缀,你把后缀改成 xx.c ,就把正常的文件覆盖了。

网友D:
这种错误是某个重要的H文件,或编译选项没有加个的原固,我遇到过一回,什么都通过了,就是链接时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