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交流输入部分,安规电容前串接一只棕色元件不...

楼主(2017-01-07):
最近想做开关电源,正好手上有一只西门子S7-200的PLC,工作电源输入是220VAC,电源板上有一只圆形棕色的元件,2只脚,位于交流L线输入到安规电容的一只脚之间,没有见过,想问下论坛里的哪位认得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不知道是否正确?上面写T3,15A250V.

网友A:
3.15安250伏保险管。T是保险管的类型(保险管有T型和F型之分)。  T表示慢速保险丝,F表示快速保险丝
T是表示带延时断开的保险管,最大保护电流是3.15安培,耐压是250伏特。这种类型的保险管也多用于29寸CRT彩电的开关电源保护,带延时的作用是防止开机瞬间电流冲击超过标称值而烧坏保险管的,一般可以延时1秒左右,延时时保险管丝体受热发红,像灯丝一样,超过保险丝承受极限就会烧断永久损坏。使用该类保险管证明保护电流的精度也相当高的。淘宝也有卖的,以下参数供参考:
品牌:美国力特
型号:T3.15AH250VP
规格:3.15A 250V
尺寸:5*20MM
特性:慢熔 延时
包装:200/包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B:
棕色的圆柱体的东东是一次性保险丝 制造厂是东莞一家公司 名称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