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mdk5,c++编程手册?

楼主(2017-01-07):
小弟跪求,MDK5,STM32用的c++编程指南/编程手册之类的指导文件?

网友A:
大致上和用C差不多,直接写就是了。
不过,中断函数要加extern "C"

网友B:
查看help文档,看看有什么说明文档

网友C:
这个软件的帮助文件就有。

网友D:
没有 FC  都瞎搞啊。

看看  WINDOWS 的 MFC
和安卓 的  JDK。

在PC上用 C++已经够可以了, 没必要在单片机下完这个了。不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