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与上电清除信号都可以使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复位

楼主(2017-01-07):
上电复位与上电清除信号都可以使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复位,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POR信号和PUC信号是由特定的事件产生的,

网友B:
当POR信号产生时同时产生PUC信号,PUC信号产生时不一定产生POR信号。

楼主:
本人基础知识不过关,有待学习提高,结贴了

网友C:
一个是硬件复位,一个软件复位。

网友C:
软件复位就是看门狗实现的。

网友D:
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楼主可以使用看门狗软件复位,这样的效果就是防止死机。

网友E:
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重新初始化

网友E:
硬件复位用的比较多。